焊接接头与坡口尺寸, 该怎么定呢

楼主(2011-10-31):
焊接76X5.5的两段钢管,钢管是普通钢管,也有不锈钢管。在TIG焊机上进行,接头为U型,但那个坡口尺寸不清楚,该怎么定呢。此钢管用途是通过1.2MPA左右的过热蒸汽.6 G) D9 P- G" m. ^( q

网友:
压力管道有规范,不能乱玩,找你行业规范,按压力等级,有接头图例,按标准玩,

网友:
这种活还是死板点好,别自己想当然,有标准就抄标准,安全第一。

网友:
上面两位说得很对,要严格标准和规范。。。

网友:
早就标准化了,应该查相关资料

网友:
采用v行破口 低氢焊条3遍应该没事

网友(2013-12-21):
这个都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