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台液压机,请教

楼主(2011-10-31):
泵是长生液压科技的CBN-F310齿轮泵,排量10mi/r,转速2000r/nin,电机3.7千瓦,无锡多科31.5mpa,T6.3mpa.
一:油缸直径220CM,活塞直径90CM,行程300CM。压力有多大?
二:油缸直径300CM,活塞直径160CM,行程300CM,压力有多大?
先谢谢大家,请前辈赐教。

网友:
有了泵和油缸,再买控制阀就行了哟!算一下就行了!

楼主:
控制阀也有的。谢谢。

网友A(2011-12-30):
你搞错了液压缸的尺寸单位是毫米吧,如果按你说的拿得多大的液压缸啊。

楼主(2012-02-24):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液压缸的尺寸单位是毫米吧,如果按你说的拿得多大的液压缸啊。

整错了是MM。谢谢。

网友:
这个都不会算还搞液压呢,那个应该是活塞杆直径吧

网友:
楼主应该是推力吧,怎么能是压力,压力不是给定了吗

网友:
楼主的帖子问题太多了,是搞技术的吗

网友:
初中生都会算,还往上贴。太没有水准

网友:
如果用10MPA的压力(电机功率只能打到10MPA)可输出38T和70T力。

网友:
别理他,他是做压力机的

网友:
别理他,自己不会设计,买总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