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补偿机构,求救高手

楼主(2011-10-31):
各位,我现在有一个结构,如附件中的图片所示,我想让最下面那块片材掉下之后,它上面的自动补偿下来,有什么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实现呢?非常感谢

New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pptx

楼主:
我添加一个图片,上去,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靠重力应该可以啊,要是不够重,上面加弹簧加压,呵呵,你材料尺寸都不给,速度啥的,谁也不好说,最下面的一片式如何取走的你也没说,呵呵再往详细的说说

网友:
能否描述更清楚一些?

网友B:
你可以找一些传输设备资料来看,有很多这样的机构,实现工件的自动供给。

网友C:
自动收料机,你可以参考下!  上面用感应探头 ,做动力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重力应该可以啊,要是不够重,上面加弹簧加压,呵呵,你材料尺寸都不给,速度啥的,谁也不好说,最下面的 ...

谢谢你的提醒,这个片材是切刀的垫片,所以时间长了,切印深了,被切得材料就切不断了,所以但产品切不断的时候,下面那垫片想通过什么机构取走,然后它上面那块补充下来,当然,这个垫片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所以垫片层要压得很紧,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不要求完全自动补偿,手动可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收料机,你可以参考下!  上面用感应探头 ,做动力下降!

大哥,能不能截个图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找一些传输设备资料来看,有很多这样的机构,实现工件的自动供给。

我主要是做模具设计和产品设计的,对机械设计有点空白,大哥能否给点详细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B:
百度文库自己去找,搜索关键字,小鼻子有这方面的图册。这种小东西我具体也没有涉及过,搜:自动机械供输装置图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文库自己去找,搜索关键字,小鼻子有这方面的图册。这种小东西我具体也没有涉及过,搜:自动机械供输装 ...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7-16):
如果片材有刚度可以考虑用气缸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