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缸同步液压系统方案,求助

楼主(2011-10-31):
四缸同步升降液压泵站技术要求
条件:四个液压缸同时升降30吨的重物,每缸受载均为7.5
要求:
    1、用同步马达或同步缸等实现四缸同步,四个液压缸同步精度控制在5%以内;
    2、使用行程80mm,升起完成时间20s,即速度4mm/s,升起后停留5s,再降下,完成时间20s
    3、每隔5s升降一次,循环6次后隔54分钟再循环6次,工作时间24小时/365/年;
    4、液压缸选圆形的(如车辆专用液压缸),缸筒内径最大100mm,基本长度不超过400mm,缸的安装形式采用后法兰安装;
    5、重要元件如马达、泵、密封等重要元件采用欧洲进口产品。
    6、设计压力16兆帕
    7、电机额定电压380V,三相交流电,各阀类控制电压24V,直流;

    请大侠们给出一套四缸同步液压系统方案

网友:
这个我也是网上下了,你有空看看。其实网上资料还是蛮全的。

楼主:
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吗,希望能有照片附上原理图,留下电话我们联系你做这套系统

网友:
比例阀可以。但是费用较高。

网友:
你的费用准备多少预算,我这里可以简单轻松地控制,实现你的各个要求,就是价格有点贵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1OTUwNjgw.html

网友:
需要设计系统原理和成套系统吗?看下这个原理图,可以帮您试着做一下

楼主:
需要所用原件的用途、规格型号、性能  报价

楼主:
有没有北京的,可以考虑合作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的系统,而且你的同步精度要求低,直接搞个铝合金同步马达,价格很便宜。可以总包给我们

网友:
此液压系统要求不算高。如果使用单作用油缸(即柱塞缸,靠负载自重回程)可靠性更好。同步精度5%在只有80mm行程不算什么。如果每只油缸的负载大致均衡的情况下可以不用考虑同步装置。速度也不算高。需用流量小于10升/min.功率2.2KW就能满足工作要求。如果选用国产品牌元件。包含油缸造价不会超过2.5万元。就是制作做一只满足此要求的同步油缸,其造价不会超过1万元。如果采用进口元件价格会很高(十万左右)且供货周期长。

网友:
你好楼主:我们是国内专业解决液压同步的厂家,希望能够帮上你,留个信箱:jn_haiquan@163.com.

网友:
要是两个靠弹簧的死油缸实现同步开启。同步闭合,怎么弄啊,求给个原理啊。

网友:
都是高人哦,学习中!!!!

网友(2012-07-17):
四缸并联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