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齿轮加工出来后,齿圈径向跳动有0.2mm, 请问还能用吗

楼主(2011-10-31):
现在有一批齿轮加工出来后,齿圈径向跳动有0.2mm,   请问还能用吗?如果勉强用会有什么后果?谢谢
齿轮模数为2.5,齿数为13

网友:
齿数越少越不好办,你这个,低速还凑合可以用,假如有干涉了,把中心距拉开,

速度高了,寿命很短,噪音也大,基本就虾米了,扔掉吧,以后注意了,

网友(点评):
大侠懂得真多啊! 感觉上除非是玩具里用(还不能是出口的),要不然扔了吧

网友:
最好不要用,会毁坏机器的

网友:
齿轮的径向跳动怎么测?
如果装配后齿轮侧隙在允许的范围内,应该还是可以用的,所以在装配时要多测几个点。

网友:
这样的齿轮还是扔了吧,噪声特别大。

网友:
看你用什么地方了,这个跳动是大了。测齿轮径向跳动有钻用设备的,没有就普通的偏摆仪,用量棒放齿槽里测量。

网友:
基本报废了!有点可惜呀!

网友:
看看别的检查项还好吗?是不是可以修复。看看你自己的情况

网友:
我新买的滚齿机上面就有这么一个破轮子  噪音特别大 最好别用
如果要用的话 不要缺油

网友:
不知道这种扩一下内孔 然后加一个套 行不行

网友(2011-12-30):
把内孔磨大0.2mm,镀铬,以分度圆为基准,磨内孔至尺寸。应该可以,你试试。

网友:
跳动大有多种因素造成:
1、中心偏置,加工造成。
2、齿厚不均匀,机床或刀具。
能不能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否定,计算一下会吃掉多少齿隙。
如果没有干涉可以用,但噪音会大些。如果有干涉扔掉吧。
不想扔掉就修一下,先算算它的价值吧,修的方法很多,自己查去吧。

网友:
用还是可以用的 可以低价卖给一些仅做动力不需要任何精度的使用者 如果自己用的话 建议就扔了吧

网友(2013-06-01):
以节圆定位,重新修正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