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端面机械密封动静环接触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31):
刚刚更换的机械密封,更换完保压正常。开机后发生内漏,重新拆开后发现介质端的动换就只有两个对称点与静环接触。请问除了动换密封端面不平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机封安装是按正确的安装方法安装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说,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安装问题的话,你更换的机械密封保压是正常,安装应该没问题吧,不然保压要漏的,重要的时保压时,你能确定介质端没有漏吗?发现介质端的动换就只有两个对称点与静环接触,你的 摩擦副密封面,时间长了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说,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安装问题的话,你更换的机械密封保压是正常,安装应该没问题吧,不然保 ...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现在我就是想了解除了动环本身有两个高点这种可能以外,还有怎样的情况会造成动环只磨到了对称的两点。这种摩擦痕迹我不能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现在我就是想了解除了动环本身有两个高点这种可能以外,还有怎样的情况会造成动环只磨 ...

原因可能:动环的补偿性不好或静环的防转缺口没有对准,我感觉动环变形可能性大,你的是什么型号双端面,轴径大吗?如果静环没装好,静压是保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