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一个平面上的曲柄连杆机构

楼主(2011-10-31):
小弟做东西遇到这种不在一个平面上的曲柄连杆(可能这么时候不专业,姑且这样说吧)。不知道在实际做实物的时候要用什么零件(标准或非标都行)和加工方法做出这个铰支点A!!!

望高手解答啊!!!!!

网友A:
关键词:
杆端轴承 关节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
杆端轴承 关节额轴承

非常感谢!!!!!!!!!

网友B:
A点做一个零件分别与两个平面上的零件以销连接即可,没有必要搞什么“杆端轴承 关节轴承”的。

网友:
用销轴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不过用着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点做一个零件分别与两个平面上的零件以销连接即可,没有必要搞什么“杆端轴承 关节轴承”的。

确实如此!用这种方式简单方便!

网友:
看不太懂,。实力不行啊我

网友(2011-12-07):
关节轴承好。。。。。。。。。

网友:
能仿真动一下不   我怎么看都不觉得自由度是1呃。。。。。。

网友:
学习一下,O(∩_∩)O~

网友(2013-09-11):
做销连接就行吧

网友(2013-10-22):
这图看上去太多,楼主应该再细化一些才能看出你的意图

网友(2014-12-16):
楼主应该给出主动件,实现什么运动轨迹,这样就好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了

网友:
两个不同平面还垂直九十度,交点A用关节轴承,其余用销链接。

网友(2015-04-21):
球形槽里限定位置无法拉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