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本色阳极氧化,表面光亮效果?

楼主(2011-10-31):
请问,什么材质、什么状态的铝材本色阳极氧化后,,表面是光亮的效果。有人做过吗??实际检验过吗》?

另外在北京那家做本色阳极氧化效果好啊??介绍一下。。QQ1269673943

网友A:
应该都做不到,阳极氧化是在表面生成一层氧化铝,亮度肯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做不到,阳极氧化是在表面生成一层氧化铝,亮度肯定下降

现在有一厂家给我们做的零件(铝件)表面阳极化后,,表面就是光亮的效果。。但没不出来是在北京那家做的??当然了和铝的材质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不一定吧,我们这边就比较亮啊

网友B:
是不是拉丝后本色氧化会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拉丝后本色氧化会亮一点

拉丝后,表面就不光滑了吧,,还不如抛光后再阳极氧化处理好吧。。

网友C:
能否先三酸抛光啊???
我们这边一般先化学抛光后做阳极氧化的,能达到光亮效果,一般材质是606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先三酸抛光啊???
我们这边一般先化学抛光后做阳极氧化的,能达到光亮效果,一般材质是6063的

有具体的 化学抛光后,再本色阳极氧化的 产品图片吗?最好是圆管状零件,请问你在那块,我的QQ1269673943.。具体想你咨询。

网友:
你做一下化抛之后表面肯定会光亮很多。尺寸如果不是要求很严,或者先留好尺寸留量再做。最好是机加工时也事先做好抛光,表面光洁度高的话,氧化效果会更好一点。拉丝后表面不好的。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11-12-04):
我普通的铝加工件去本色阳极氧化怎么会变暗呢!
% e" E# F/ {3 P以前我在别人那本色阳极氧化都是很亮的!

网友:
北京地铁里的扶手栏杆不就是你要的效果吗?查查相关资料。

网友(2012-05-10):
我见过非常亮而精细的本色阳极氧化样品,后来了解有光亮阳极氧化这个说法,刚才在网上看到化学抛光,浸渍光亮化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