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薄壁圆筒弹塑性变形受力分析约束加载的问题(ANSYSWorkbench),请教

楼主(2011-10-31):
如题:薄壁圆筒内壁受径向均匀载荷,圆筒(两端无封口,具体说是薄壁圆管)径向变形,已知径向载荷大小,求径向位移。圆筒一个端面受法向约束,径向无约束,圆周方向没有转动,在AWB中,我选了“无摩擦约束”类型,“固定旋转”约束灰色状态无法选,如此分析之后错误提示约束过少。求助该如何添加约束?

由于忽略端面影响,薄壁圆筒内壁受均匀径向压力作用,认为筒身只有径向位移,筒体轴向没有位移,于是我在另外一个端面同样加了“无摩擦约束”,提示有误,但能分析出结果,不过换了另外一个筒身轴向截面形状有变化的薄壁圆筒就分析不出结果了,提示的错误类型与原来限制单个端面的情况相同。根据实际的工况,这里最好能添加一个圆周不转动的约束,不过这个选项不能选,而其他约束类型所限制的自由度方向都是存在位移的,只不过位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上面用的限制两个端面法向位移的约束类型也只是比较接近的做法,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圆筒实际受载和约束状态。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大家指点!

楼主:
本来这个问题不应该发到机械论坛来的,但是这两天我看到的提问和答复,其质量和回复速度都高,可见这里的高手很多。这个问题我在仿真论坛里提过,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希望在这里得到高手的指点。
  具体说还是塑性变形的问题,从理论上计算钢材(我这个零件暂定Q235钢)塑性变形至进入冷作硬化阶段,要将应力和应变量化对应起来很难,只有几种很特殊的情况才能进行理论计算。我这里的塑性变形不考虑加载速率,即忽略加载历史对钢材的变形的影响,认为是缓慢加载,第一次进入塑性状态。

网友(点评):
好像你刚注册的,就口气很大要送分,你拿什么送。

网友(点评):
送啥?分呢=. =~~5555

网友:
太深奥了  。我还要好好的学习,想前辈请教、学习;

网友:
沙发一下,坐等高手,学习借鉴

网友:
看来遇到难题了,高手都哪里去了哦。

网友A:
坐等高手,话说你这问题真有些偏,能回答的人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高手,话说你这问题真有些偏,能回答的人真不多

薄壁圆筒径向受力变形的问题很多,但是进入塑性变形的问题,特别是塑性变形阶段应力应变的量化关系很复杂,所以想到用软件来分析,没想到这个约束问题这么困难,还是自己对ANSYS不够熟悉,这个问题用ANSYSCLASSIC可以分析,教材上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不过命令流的实在不熟悉。如果workbench解决不了只能回头好好学经典版本了。谢谢诸位支持~

网友:
没用个这个分析软件,按照你的描述看,你没有确定固定点在受力点的正对面,没有这个约束,换了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变形,更别说电脑了。你只说限制上下端面,没有说变形的时候,哪个点或线是被固定住、没有位移的,不知道你用的软件是如何确定约束的,我想但凡3D软件,约束方式应该大同小异,应该是受力点的正对面少了一个固定点或一条固定线。

网友(点评):
在这个变形过程中,真正不动的只有这个薄壁圆环的中心轴,约束里面没有这个选择

网友(点评):
你这个分析我觉得就有问题了,中心是空的,现实中如何保证中心不动?还不是通过在边上加固定,如果边上不加固定,你的假设在现实中完全无法成立,如何做分析?

网友(点评):
可能我理解错了,你是指涨开的变形,不是圆变椭圆?

网友(点评):
具体工艺是中间有个胀块向下运动挤压模块径向移动,于是模块外面的薄壁圆筒就径向塑性被撑大,从坐标中来看,与薄壁圆筒有关的坐标轴只有中心点的坐标不变,其他的各点的轴向和径向坐标都变的,因为轴向变化很小

网友(点评):
所以我在加载约束的时候选择了轴向无摩擦约束,相当于薄壁圆筒自然放在工作台上,只受轴向支撑力,径向方向不能有约束,否则与变形发生矛盾

网友(点评):
是我没有交代清楚,我这个胀圆过程是半径均匀的变化,进入钢材塑性变形阶段,形状上还是个圆

网友:
看查看数就知道,好多人看过这贴,而且只是看看而已,高手都躲起来了。

网友(点评):
额。。。从学习这个软件的进度来说我这个问题应该是入门级的,也可能是我的描述不够准确,能力所限,木有办法了。

网友B:
个人观点:
如果理论分析的话,是能得到精确解的,可以参考相关的薄壁容器的计算,但是在端板附近是不精确的。
有限元分析的话,同样道理。
可以在取5到10倍直径长度,一端全约束,一端对称约束。这样会在约束的地方有应力集中。因为是塑性变形,可以在求解器的设定时,注意就可以,单元最好是壳单元,材料属性等等,楼主自己可以搞定了吧。

网友:
推荐个兄弟!用户名:997949lkk是个高手!只是不常在线!
帮我整过一个案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
如果理论分析的话,是能得到精确解的,可以参考相关的薄壁容器的计算,但是在端板附近是不精确 ...

  薄壁圆筒的塑性理论计算方法我没有找到,找到厚壁的计算方法。参考书里通过计算验证了不同端面条件对厚壁圆筒弹性极限载荷的影响不大。因为弹性极限载荷就是塑性变形的门槛,所以我就认为在我的薄壁塑性变形中端面附近的径向位移和其他地方是一样的。{参考了两本书《弹塑性力学》(科学出版社,陈明祥著),《应用弹塑性力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徐秉业著)}  当然以上的假设有两个跳跃:厚壁圆筒理论套用的薄壁圆筒能否适用;进入塑性变形的硬化阶段和未进入塑性变形阶段的端面影响是否一样。
  这位大哥介绍的方法是经典ANSYS的处理办法,我在教材中看到过类似的一个薄壁圆筒的处理办法。对于经典的ANSYS分析我没有学习过,所以我现在想在WORKbench里面分析这个问题。当然您介绍的方法我会参考,以前因为经典的学起来麻烦想逃开这一步,现在看来还是得去学。

网友(点评):
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先去看看压力容器的计算好吧。看什么弹性力学,塑性力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
如果理论分析的话,是能得到精确解的,可以参考相关的薄壁容器的计算,但是在端板附近是不精确 ...

我这个胀圆过程,圆筒两端径向都是自由的,如果任何一端全约束,都是不符合实际工况的,如果能够全约束,这个在AWB中完全能够做到,不至于现在找不到合适的约束方式。经典版本没有接触过,所以希望能在AWB中分析。压力容器一端有封口,端面影响很大,我这个工况两端径向自由,忽略轴向变形。谢谢您指点,我去找些压力容器的资料来看看,如果您有推荐更好。

网友(点评):
好吧,你先看看书吧,你这个问题又不是太难,应该有理论解的。当时也是一本关于核电压力容器的书,书名不记得了。以后有问题多交流吧

网友:
我觉的不一定非要约束圆心位移,可以在桶壁上画一个过圆筒轴心的面,然后只需约束这个面的三个方向位移和三个方向转角,然后加载均匀压力载荷,虽然形变引起圆心的位移,但你要求的的形变,是不会被影响的。或者在桶壁上画两条平行于轴心且和轴心共面的线,在约束这两条线。

网友:
这样的话,虽然在这两条线处会约束壁厚的变化,但壁厚变化本身不会多大,所以应该对整体变形影响不大。画这个线或者面是要在建立几何模型时弄,好像叫(imprint faces),教材上叫表面印记。

网友C:
先这么画两条线,如图:
再约束。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D: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是在材料力学有这样的例子的,简化的计算就是把这个圆环对半切开,计算一个断面的应力应变的,我认为这样做符合实际情况。在软件中分析是不是就把人搞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这么画两条线,如图:
再约束。

仁兄的思路很有启发,刚刚试了试发现凡是在圆环周围上进行全约束的限制都是不符合实际工况的,所以不是约束的位置问题而是约束的类型问题。要有允许薄壁圆环的筒壁径向自由运动的约束类型才能真正与实际变形情况相符。

网友E:
哈哈,发错地方了
http://forum.simwe.com/index.php?gid=112
去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是在材料力学有这样的例子的,简化的计算就是把这个圆环对半切开,计算一个断面的应力应变 ...

  你这个分析方式是就是我用的以前老资料的计算根据,通过宏观的受力平衡得到,如左图的推导,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公式中的直径和应力都是未知数。根据厚壁圆筒的弹塑性变形理论可以得到应力和直径的代数关系,但是能不能用在这里我不能确定。另外我这个工况有可能出现超载的情况,就是胀圆的圆环周长下料过短时,要胀到相同的尺寸,显然短周长的圆环钢板需要更大的张力来胀圆,钢板上的应力大到进入钢材的拉伸硬化阶段,这个时候的塑性变形更加复杂。所以想通过软件来计算胀力和径向位移的关系。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的!应力和直径可以在设计案例中找到的,比如油罐直径大约3m,压力更是容易得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发错地方了
http://forum.simwe.com/index.php?gid=112
去那看看,

我是先在那边发了,得到的回复还没有这边的专业性强,也没有这边的积极。

网友:
属于力学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F:
从你的分析图上看,你在玩机械扩径机,而且没有任何经验,也不知道如何下手,什么管?UOE的?多大直径的? ,是在作论文吧?肯定不是在玩实际东西,有问题,最好是说玩的什么,说说前因后果,这样人家看了就知道你玩什么?有针对性说说,否则都是云里雾里瞎扯,你也不知所云,

扩径机不是你这么分析的,是将管坯作为弹塑性体,劈出1/4的一个环体,其长度与楔块是一样的,设楔块为刚性体,计算那个1/4环形劈的应力状态,只是其后段由于小直径段的约束而不准确,

你按阿拉上面说的,拆一个1/4的环形,加约束,就可以计算那个内应力,很简单的问题,不必劳神,几分钟就解决了,试试看吧,

网友(点评):
高手们的方法都是ANSYSclassic的平面应变处理办法,确实这样处理可能能够解决,前面我也说了在经典版本中有类似的情况。我期望是在AWB中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个是机械胀形,最大直径4m,高250mm。

网友(点评):
在另一个讲胀块倾角的帖子中我确实是像高手说的那样处理的,不过1/4的环体不同,我的契块分12面。这个问题我已经在ANSYSclassic中分析。我试试能否在AWB中用高手的方法来分析。

网友C:
外径表面上画那条的直线全约束,内径上的另一条直线只能在筒壁厚度变化方向上移动,其他五个自由度约束,这样就完全符合工况了,受力跟变形和固定圆心是等效的。另外我觉得把圆筒拉长的做法也是可取的,拉的足够长不就行了,而且用有限单元法求解本身就有误差。

网友:
坐等高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径表面上画那条的直线全约束,内径上的另一条直线只能在筒壁厚度变化方向上移动,其他五个自由度约束,这 ...

全约束的意思就是外径上的这点就不能动了,受力变形后形状是个椭圆,跟我胀形的实际情况径向位移均匀相等的情况不符合。所以圆周方向上的全约束这样的约束方式就不用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你的分析图上看,你在玩机械扩径机,而且没有任何经验,也不知道如何下手,什么管?UOE的?多大直径的?  ...

高手,在ANSYSworkbench中取分段分析时,边界面上的对称位移约束如何设定的?

网友:
建议用非线性分析软件分析吧,ANSYS的非线性处理还是有些弱。进入塑性阶段,要考虑硬化问题的话,估计ANSYS的解还不如手工求解的准确些。另外,从一些书籍上面,应该能找到些思路吧。弹性阶段,可以得到一些关系。进入塑性阶段,只要材料不破坏,也应该能得到一个关系。

网友:
貌似这个问题大部分涉及材料学方面吧。拿到这里不是打击人么?

网友:
你的径向压力是怎么施加上的,如果是轴或轮毂的话,你可以画个轴或是轮毂,然后在这上面施加约束,就能得出相应的结果。你是不是在做胀套的设计啊。

网友(2014-12-26):
您好,我现在也在搞一些弹塑性相关的研究,但是有好多问题不太懂,我能加你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