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缸体,液体从一端进去另外一端出来,压力变大?

楼主(2011-10-31):
请教各位,有没有一种缸体,液体从一端进去另外一端出来,压力变大?  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有的话请回个话。谢谢。

网友:
有,但是你这句不借外力我有点看不明白,如果什么力都不用的话,干脆找个瀑布,缸都省了

网友:
是液压缸吗,你所指定是液压油吗?没见过,不过马达就是这样的,液压马达,和摆动缸

网友:
如果是液压缸的话,那就有,有增压液压缸,一边容积大一边容积小,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
其实液压缸就是这样来工作的,同时它要有一定的背压,这样才能控制速度。

楼主:
额 ,,要的就是液压缸

网友:
你说的就是增压缸吧?增压缸有单动的,也有连续的。大小缸面积比就是增压比

网友:
这个比较高端啊。。。。。。。。。。

网友:
楼主随便说说。也没有想搞明白的意思。但是大家都在认真的思考。我也是一样。我告诉你。有一种能满足你说的条件:你去找个地方喝5瓶啤酒。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
                  增压液压缸就行啊

网友:
不借助外力?没学过能量守恒吗?

网友:
增压缸和两联以上的马达都能实现输出压力放大的功能

网友:
你是要增压缸把,有的

网友:
是这种缸  油压增压器    HB 油压增压器
.本产品机构内附油压顺序阀,预压式特性操作时可将动作缸充满油,达到预定设定之压力顺序阀动作,即可获得数倍增压。
.适用於油压专用机,MC治具低压回路中,部分油压缸需高压操作之场合,仅需一只电磁阀或安装於管路中,即可操作HB增压器,可将低油压自动转换成高油压,获得高压夹持。

网友(2011-11-30):
增压缸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