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前轴承的润滑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31):
车床主轴前轴承的润滑问题,如果是机油润滑,那么还抹润滑脂吗?还有就是那个轴承后面的背冒要背紧到什么程度呢?请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有机油润滑就不要加其他油了,影响润滑效果,螺帽进的程度要盘卡盘决定,凭经验,一般进到用力转卡盘能赚两三圈就行。

网友:
一般我都自己调主轴轴承,前轴承先慢慢收紧,边收边手转动卡盘,稍微感觉有些“涩”时就停止收紧。然后再收后面的,方法一样。需要手感和经验。调好的主轴用手转动卡盘至少能自由转动一周半,转不到一周半说明收的太紧。
然后试车,如果达到精度要求就说明调好了。

网友:
《一般我都自己调主轴轴承,前轴承先慢慢收紧,边收边手转动卡盘,稍微感觉有些“涩”时就停止收紧。然后再收后面的,方法一样。需要手感和经验。调好的主轴用手转动卡盘至少能自由转动一周半,转不到一周半说明收的太紧。
然后试车,如果达到精度要求就说明调好了。》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油润滑就不要加其他油了,影响润滑效果,螺帽进的程度要盘卡盘决定,凭经验,一般进到用力转卡盘能赚两 ...

很专业,好答案。你是做什么的师傅啊?我做数控改造与销售的Q Q 8 4 6 6 5 0 4 7 1    T L  1 5 2 7 5 8 1 8 5 6 5

网友A:
你好,我是做轴承技术服务和高速电主轴的,对轴承要求很高,希望经常探讨。QQ:28529299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做轴承技术服务和高速电主轴的,对轴承要求很高,希望经常探讨。QQ:285292993

您好,很荣幸认识您,我是装配机床的,也常常装配主轴,有好多问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