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11-10-31):
该设备是用于印刷平板玻璃,平板玻璃放在如图示的台面上印刷,台面的材料是硬铝的,但不知道用了什么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一般铝的话是阳极氧化

网友A:
就是航空铝,表面是阳极加硬,差不多可以达到大概HRC55度以上的表面硬度,褐色表面,我曾经用阳极好的表面对着未热处理的45#钢敲,铝表面不变形,钢变形

游客

网友(2012-04-07):
航空铝强度很好,热处理后比45#钢好,棱边对棱边敲,确对是45#变形大。就算是普通6063的铝合金,预硬调质后,也能达到45#的硬度。
楼主我不知道你两个零件是什么形状,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敲法。能有那么硬吗?铝及其合金做硬质氧化,也不会有那么硬的啊!怎么把45钢都弄的有变形??我是有一点的怀疑的!
加硬是什么处理工艺,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我的意思只是说挺硬的,不怎么碰伤
这样试验可能有问题哦!?

楼主(2011-10-31):
引用 网友A:
就是航空铝,表面是阳极加硬,差不多可以达到大概HRC55度以上的表面硬度,褐色表面,我曾经用阳极好的表面对 ...

我之前有做过是阳极氧化,表面硬度没有明显提高,阳极加硬也是氧化的一种还是氧化后再加硬处理?

游客

网友(2012-04-07):
例如7075的强度比235高很多啊!
加硬的不硬,是因为你的铝材质不好,不是航空铝,20系列和70系列都可以的

网友(2011-10-31):
看着可能是表面阳极氧化处理,SMC的气缸表面处理常用的工艺

网友:
应该是硬质阳极氧化,呈灰色至黑色,氧化层达到几十微米,和普通阳极氧化工艺有点区别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硬质氧化

网友:
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不错

网友:
{:soso__12964176047712923782_3:}

网友B:
如果是本色的就是一般的阳极氧化,膜厚一般在10um左右,不会太高,硬度一般。如果是褐色的那就是硬质阳极氧化,膜厚一般在50um左右。这个硬度相对来说比较高,HRC能达到几百。

游客

网友(2012-04-07):
楼主,你真的是我看过的最NB的哦!说话不打草稿啊!!HRC你在哪里看过有几百的。平常见到个HRC60以上的东东就很不错的了。

网友(2011-11-16):
学习了,以前没接触过、

网友:
有点象是电脉,不太象是阳极化。

游客

网友(2012-04-07):
楼主想说的是电泳吧!

网友(2011-11-18):
吆,又学一招

网友:
每天学习一点,每天就能进步一点!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硬度据说可以达到60HRC.

网友:
原来也不是非得抛丸啊

网友(2011-12-25):
看着可能是表面阳极氧化处理

网友(2012-05-04):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本色的就是一般的阳极氧化,膜厚一般在10um左右,不会太高,硬度一般。如果是褐色的那就是硬质阳极氧 ...

额~确实弄错了。说到硬度就下意识地写成HRC了。一般硬质氧化硬度在HRC三十几度,能做到硬度比较高不太容易,硬件设施要过硬,还有材质、温度什么的,扯远了呵呵。

网友:
应当是硬质氧化

网友:
正解          正解

网友:
航空铝,表面阳极加硬。。。。。。。。。。。。。。。。。哦。

网友:
表面阳极氧化。做完处理的铝件用利器划,都不会有明显划痕。

网友:
对于这些,我们都还没入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