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为什么车出来那么不光

楼主(2011-10-31):
新买了1台GSK980TDb的车床 C6150P的,感觉打到S1000车床就发震的满厉害的
车45号钢直径30长度250,需要车220的长度,顶针顶着的  1000转F50 要震 800 F50也震
请问大家 需要用什么样机甲刀片  转速进给给多少 才能车出来的光洁度高点啊

网友:
                坐个沙发,学习经验

网友A:
1000转/分钟就振动,说明机床一定有问题。这样就很难加工出光滑的工件表面。工件表面光滑与刀具角度、安装、主轴转速、吃刀深度、进给量、材料硬度、机床的稳定性等有关。

网友:
床子下面的地基好不好?机床水平校好没有?

网友:
0.8的刀尖圆弧线速度240最高转速1800吃刀量一个毫米,0.35进给量光洁度为3.2,0.26进给量光洁度为1.6…你把卡盘能不能换成尺寸小一点的,这样转速就能高点

网友:
不知道你的机床有没有水平校正,如果没有赶快校正。要表面质量光滑,要高转速,低进给,加工余量也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转/分钟就振动,说明机床一定有问题。这样就很难加工出光滑的工件表面。工件表面光滑与刀具角度、安装、 ...

同意你的观点,机床本身有问题。应该与机床的装配有关

网友:
地基,车床水平校正.

网友:
精车用金属陶瓷刀会好点

网友:
感觉是车床本身的问题  具体也不是特别清楚   坐等高手

网友:
建议装一个心棒,打转速看看机床是不是震的厉害,真是如此,机床问题

网友:
吃刀量多大,我感觉进给F有点慢

网友:
精车量应该在1毫米左右,进给F你试一下0.1/r

网友:
每刀进给是多少?还有你床子有没有固定的很好?床身刚性怎么样?机架刀片刀尖半径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床子本身质量问题,s1000就震还能做光?

网友:
根据加工工件 的外经大小 来留精车余量 开转速多少

楼主:
是啊 床身好震 我给了S1000 F50  精车才留50丝够少了  卡盘可能是比较大 不过1000 就震得厉害 那也太差了  新的机床

楼主:
大概600转就能感觉出机床有点震了 转速不打上去光洁度怎么出来呢

网友:
哪个厂的床子?F值太小,300差不多。同意前面说的打地基。我感觉光不光是刀尖的事。转速高到磨损快得不偿失。余量七八十道好点

网友:
学习了,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机床没调试好吧,地基,水平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机床的地角螺钉没打好啊。打好的话可以选用涂层的机夹刀片(刀剑半径在R0.4/转速0.1mm~0.2mm/r之间)精加工吃刀量半径值大于0.2MM

网友:
机床本身有问题。应该与机床的装配有关。

网友:
经年不足

网友:
没有经过热处理的45号钢是车不出光滑的,应该先开粗留1~2mm余量,拿去热处理,再精车,就会光滑啦

网友:
先把机床问题解决了,再去考虑光洁度.机床都震动怎么车的出好东西.

网友:
我用的床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正准备找人调试。郁闷呐

网友:
把机床空转  上面打表看机床空转跳动,如跳动较大找厂家调试

网友:
先排除地基的因素,地基不好机床稳定性肯定不好。

网友:
用涂层  或者 金属陶瓷 车得光溜溜

网友:
地基也可以检查检查 是否做稳 车床要个球的水平 又不是磨床 如果车床要水平那 斜床上 有水平吗 呵呵 车床关键是四个脚 着地 受力均匀便可  车头稍微高一点 方便排水

网友:
应该是机床基础的问题  还有可能走刀速度太慢

网友:
1.检查机床水平2.机床传动3.提高转速,减少进给,小余量。建议1800,每转0.1左右,使用普通25元左右的机夹刀即可。

网友:
主要是刀片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机床地脚没有固定好 ,没有找水平,亦或是吃刀量大 进给速度大造成的

网友:
硬度是否合适????
其他条件如何???

网友:
应该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你要先看一下地脚是不是放好了,在看水平有没有校好,在有就是地基好不好,机床主轴震动不震动了。。。

网友:
刀没磨好的问题。。。。。。。。。。。。。。。

网友:
用机夹刀片余量越少震得越厉害

网友:
这床子的刚度也太差了,小厂生产的?

网友:
新手,老学习学习经验,感觉像是车身的问题

网友:
我的产品用车床内堂空可以做到1.8丝,不知道具体情况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