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机如何接线?求助

楼主(2011-10-31):
请问各位大侠,我这个电机如何接线?

网友:
棕色接地,其余两根一零一火

网友:
先接上,如倒转就换一下(ps:土办法)

楼主:
还是感谢楼上的两位。但感觉水平还不如我,最起码要加电容的。

网友:
接电容是个什么道理,楼主说说啊,没搞过电的机械工程师路过。

网友:
接电容干嘛啊 里面难道没有吗

网友:
呵呵,如果每个风扇都要外接电容的话,那我只能说这种设计太不周到了

网友:
电容是给风扇启动用的啊

网友(点评):
风扇电机的电容不是启动用的,是移相用的。

网友:
现在哪还有电机外接电容的?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朋友热心回复。由于级别较低,回帖有限制。所以不能一一回复。
第一个问题:我理解这样的电机没有电容是不能启动的,另外铭牌上也有接线图。
第二个问题:如果内部有电容的话,外面不会有三根线。
一直因为这个论坛很专业,所以才来这里请教。看到楼上的几位同学的回复感觉和我水平差不多。哈哈,别生气。

网友:
应该是有两根火线,一根接电容做启动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朋友热心回复。由于级别较低,回帖有限制。所以不能一一回复。
第一个问题:我理解这样的电 ...

我对洋破烂比较反感,所以这个贴一直没有回复。
的确有不用外置电容也可运转的单相电机,楼主可能没有见过。

楼主的电机接线非常容易,这类电机一般出来三条线,红、蓝(或黑)、黄(或绿)。用万用表测电阻,三条线之间电阻最大的两条先不管了,剩下的一条是公共端,一般是蓝色或黑色的和另两条分别测电阻,阻值较小的是副绕组,一般是黄色或绿色。阻值较大的是主绕组,一般是红色。接线图如下。
电容在这里起到裂相(也称移相)作用,所以叫裂相电容或启动电容,由于通过电容电流超前电压90°,而电感(线圈)落后电压90°,这样在电机线圈绕组中便产生了相位不同的磁场,电机就转了起来!说白了就是主绕组与付绕组产生磁场有时间差!如果想换运转方向,把电源(接电容一端的那个线)调换到电容另一端即可!

YU系列电阻启动单相电机

YU系列电阻启动单相电机

网友(点评):
看着急啊!终于说明白了!!

网友:
果然都是学理论的!
这个电机不好接了,线太短了!

网友:
多谢版主的理论支持,学习了,淡定淡定

网友:
这种电机之前有接触过,单相电容式电动机,一般在风扇,或者空调压缩机会碰到。
其中电机有两绕组,一个线圈为主绕组(运行绕组),另一个线圈是付绕组(启动绕组),由于你的图纸已损坏,我也不清楚,最好是能查到它的接线图。如果没有话,只能用万能表,测其阻值(运行绕组的电阻比启动绕组的电阻小),具体怎么量,看看图想想你就知道了,在这里说了也表述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洋破烂比较反感,所以这个贴一直没有回复。
的确有不用外置电容也可运转的单相电机,楼主可能没有 ...

非常感谢版主光临。版主就是版主,解释得非常清楚。有一点疑问:看名牌好像是用5uf/400V的电容。但不知使用哪种类型?是否铝壳无极性电解电容。
另外感谢楼上的朋友,铭牌没有完全破坏。还依稀可见。

网友(点评):
这个电容只要是5uf/400V的无极性电容即可,不管是铝壳还是塑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上图

图画的很清楚,非常好。请教用哪种类型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画的很清楚,非常好。请教用哪种类型的电容?

电容

电容
如果是风扇的话,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具体这种电容怎么称呼,我就叫不出来,主要看到那电容容量(微伏),根据容量买。

网友:
呵呵  楼主有点嚣张啊

网友:
本身里面就有电容,不需外接

楼主:
今天一登陆论坛好高兴,居然我的贴在顶楼。
20楼的朋友发的照片是家用排风扇上的电容,好像用在这里不太适用。我也不太明白。
21楼的朋友不知是何意?我很谦虚的请教,哪里有嚣张啊?
希望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
看起来这个电机是个单相电机,应当要接起动电容,外接电容并非设计不周到,也需要考虑电机的体积以及检修的方便性。
启动电容的作用:单相电机流过的单相电流不能产生旋转磁场,需要采取电容用来分相,使两个绕组中的电流产生近于90゜的相位差,以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
电容都是内置的

网友(2012-04-10):
一根是 直接接火线  另外是并一个电容  一头接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感觉也不需要在外部接电容的,应该都是内置的吧

网友:
单相,60赫兹,1075转。紫色接火线和电容,电容另一端接棕色,黑色接零线

网友:
刚转行做电工,来学习一下增加经验,谢谢

网友:
貌似通用电气的电动机

网友:
单相电机   加电容

网友:
按单相电机接.

网友:
外接启动电容吗?现在还有这样的

网友:
版主回答的就很好了,这只是个普通的单电容单相电机,到机电市场买个无极性电容接上就OK了(前提是线圈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