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精密加工件,用什么工艺最好

楼主(2011-10-31):
材料电工纯铁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工艺流程还是什么   其实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小零件   精度要求高一点

网友(点评):
我是想问大家,做这个产品应该用什么样的工艺,和设备。

网友:
楼上的  他是混积分的

网友:
期待 高手 解决、、、

网友B:
数控车应该可以吧 、或者是数控铣;

网友:
数控车编个程就搞定了 不用什么做什么工艺啊 不够麻烦的

网友(点评):
关键是孔小啊,数控车没这么小的刀具吧,我还没碰到过。

网友:
0.8光洁度?还没接触过呢!应该要铣吧···

网友:
用加工精度高点的,加工工时长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
初学者,来借鉴经验了。

网友:
精度一般,车铣搞定,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点评):
没这么简单的,呵呵。如果产品尺寸能有个2.30的内孔,就简单了。

网友:
精度高一点的车床可以达到

网友C:
楼上的,数车是达不到那个精度的,建议内孔上电火花后再上内圆磨,哈哈,就是白菜做成白粉价了

网友(点评):
没这么小的磨床吧

网友(点评):
进口的数控车基本可以达到,包括0.8的粗糙度,国产的个别可以达到,圆周的东西做电火花不合适哦

网友:
这个材料估计很少人接触过,比较软,这个内孔精度很难达到。因为还要考虑到这样的材料和用途,最后一道工艺都必须是热处理,而且这个热处理非常有讲究不是一般的热处理厂能做出来的。整个产品的难点在热处理后不能上任何机加工工艺,当然楼主没说明具体要求我只是按照常规方法推断了,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点评):
不需要热处理的,直接加工就好了。关键是孔小,尺寸公差紧。其他没什么,材料也不软的。

网友(点评):
这材料生活中接触的不少

网友:
首先1粗车外元,2磨床磨外元,3钻孔,4铰刀铰孔,5数控铣床铣出平面

网友(点评):
同心度一丝 台阶高度公差2丝 你怎么绞 ?DT4C材料你做过没?牙齿都能咬个凹进去。

网友(点评):
没这么小的铰刀吧。

网友:
LZ,你的这个零件要看客户给的价格和数量来定。

网友:
只要有量具加工这样的东西毫无压力。不知道楼主想表达啥?

网友(点评):
做一个 怎么都能想办法做出,批量生产稳定是关键 不只是有量具就能解决问题。我认为还是要找到合适的工艺再说测量的事情。

网友(点评):
量具就只有塞规了。不知道还有其他量具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控车应该可以吧 、或者是数控铣;

应该不行,公差要求太紧了。

网友:
好一点的数控车加上好一点的刀具就可以搞定了,放手弄吧。

网友:
      简单的零部件,只是内孔要求比较高,大致工艺如下;无心磨外圆磨好,有车铣复合机床最好,没有的话,需要十几万元以上的小数控打孔镗内孔就行,一般十几万的数控理论上是足以保证这个精度要求的,除非工人素质太差,或者没有车铣复合机床话用冷挤压工艺就只好分开做,先镗好内孔,在铣边,工装做精密,就可保证铣扁公差0.02,其他也没什么,量特别大的话用精密冷挤压工艺也可以做!!!

网友(点评):
怎么装夹可以保证内孔与磨好的外圆同心度一丝内?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内孔和外径一起加工,对于这样的产品,这点材料成本不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数车是达不到那个精度的,建议内孔上电火花后再上内圆磨,哈哈,就是白菜做成白粉价了

磨床没有这么小的,砂轮有吧?何况小孔研磨,也不一定要用砂轮,是吧。何况你的孔也不是太小。

网友:
用车铣复合机床一次搞定,完全保证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工艺流程还是什么   其实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小零件   精度要求高一点

用立式加工中心解决。

网友:
先精车出外圆,然后 上铣床铣出顶部的台阶孔,然后 车出 旁边的那个平面就OK了,精车能达到0.8的粗糙度,满足要求

网友:
数控钻铣床完全能胜任,至于公差,那就靠铰刀保证了

网友:
75度刀,磨有负刃。焊接部分可用气割把子烤烤。

网友:
1车外圆2钻孔3饺孔4铣边5切断。用车铣复合机床。

网友:
用油钻可不可以达到这么高的精度啊

网友:
此材料很软·机械加工难度应该在小孔平底的地方1.6光洁度有点难度··别的尺寸数控车能一次到位至于扁那就上磨床了。

网友:
学习一下了,我也没有做过那么小那么高精度的

网友:
0.01的同心度,数控很难保证,

网友D:
冷镦出黎吧,又快质量稳定。

网友:
此问题没什么难度,只是需要一些特殊刀具就可以了。

网友:
做应该没问题,测量怎样测量,三坐标?还是新手画的图,公差太高了吧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意思,零件看上去很简单,加工是用在哪,问题要那么复杂吗?

网友:
这个貌似电磁线圈里面的铁芯。要求加工效率好成本低吧!要开发改造专用机台

网友:
初学者  进来看看--------------

网友:
用加工精度高点的,加工工时长点,就可以了
小的孔可以找小的刀啊,我们都这样干得,中心空还车过呢  ,你信么/反正我自己信了

网友:
应该能有做这个的吧  即使没有也应该有差不多的

网友:
   产品没有难度~~我也是过来混积分的

网友:
精度有点高,国产数控车床应该是车不出来的。1.6铣床也是达不到的。

网友:
高精度的机床就可以加工出来 不过借鉴前面的   还要看客户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了~

网友:
数量小了用数控车,量大了用单轴六角自动车。

网友:
硬度是多少,有铝硬吗,才不多那就在好一点数控床就能加工,硬的多就好办了。

网友:
数控车就可以了,孔的话可以用铰刀。

网友:
电工纯铁我们一直在使用,加工的零件要求没有楼主的高,材料偏软,尤其钻孔较难钻,楼主的零件加工起来压力较大,还没想到什么好方法。

网友E:
这个零件蛮简单的。楼主来搞笑的吧

网友(点评):
你更搞笑

网友:
粗车, 磨外圆, 精镗孔, 平面磨扁。

测孔量具用气动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冷镦出黎吧,又快质量稳定。

你看清材质了吗? 冷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零件蛮简单的。楼主来搞笑的吧

50#真逗

网友:
先车床上车外圆,再铣个面,再打眼,俩丝的公差最后上外圆磨一下

网友:
料那么软,产品那么小,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我也混个积分!

网友:
零件是简单 可是具体到每一工步 的实施 就不是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