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磨导轨 用角磨机来打

楼主(2011-10-31):
前两天好像在坛子里看到说是 修导轨用角磨机来打的帖子,劳烦兄弟们找到帖子的贴上来,现在我厂里一床子要铲导轨 维修师傅 也是那个角磨机在那打阿打的 还真不知道能不能修的好 汗

网友:
估计够呛,直线度怎么保证

网友A:
额,如果是精度不高的轨道那是没啥子问题的,如果是车床的轨道估计要些水平才行

网友:
用角磨机能把导轨磨好,真乃神人也!

网友:
修导轨用角磨机来打,不是不可以,但角磨机砂轮的纹路,表面很不好,如导轨不重要,也无所谓,但对要求高的导轨,肯定不行。建议用导轨磨床,或者人工铲刮。

网友:
角磨机是用来去除大余量的,有些待修导轨平面度很差,单靠人工铲是很费力的。用角磨机粗略打一下,然后用刮刀精刮。当然,有些不重要的可以由精细的工人直接用角磨机干,特别是钢质导轨面或其他结合面。

网友:
不能说不可以     不然别人会说咱少见多怪
区别大概就像用轿车和拖拉机做比较     都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如果是精度不高的轨道那是没啥子问题的,如果是车床的轨道估计要些水平才行

就是数控车床, 太硬了 铲不动 就拿角磨机打,说是最后还要抛下光,不知道还铲不铲

楼主:
我前些天 应该就是这个论坛上看到的 说是现在很多都是用角磨机来打的

网友:
见识了,角磨机修导轨。一定是高人了

网友:
角磨机是用来去除大余量的,有些待修导轨平面度很差,单靠人工铲是很费力的。看看他们用刮刀精刮否?

网友:
我就用打磨机打的,还是新车床的托板呢,以前也觉得是个笑话,但是实际所见,不用打磨机会累死人呀。哎,!

网友:
强烈反对用角磨机直接打磨机床导轨。我们这的一个机修用角磨机把两台磨床的导轨磨废了,害的大家只好把两台磨床拆掉大修了一个月,最后的精度值才达标。原因很可笑,不会看水平仪,调机床水平,哪高打哪里。

网友B:
同意4,7,14楼大虾看法。角磨机磨导轨是旧设备经销商的杀手锏,自己的机床这样干等于自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4,7,14楼大虾看法。角磨机磨导轨是旧设备经销商的杀手锏,自己的机床这样干等于自杀

汗 现在给我修床子的就是用角磨机打的 晕死 别把我机床搞废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 现在给我修床子的就是用角磨机打的 晕死 别把我机床搞废了啊。

是给老板打工的也无所谓了,是自己的要小心了。机床导轨是导轨磨磨出来的,不是角磨机磨出来的,拖板是铲配出来的,角磨机能磨的话还用的着花几十万买导轨磨吗。就算修出来也不会好哪里去,不过骗外行还行

网友:
现在床子返修都是用磨光机打,磨光机代替原来的刮削,但不能用抛光片,那样就费了,可以用切割片。

网友C:
我是搞机床的 今天头次来到这里,其实现在很多粗刮研现在很多用角磨机的 ,楼上们大多说错了。现在的导轨都是淬火后 磨好的,
角磨机是用来刮研 与导轨配合的 拖板滑动面,用鱼鳞片效率很高的,一般导轨鱼鳞片直接搞定 要求较高的 刮刀最后精刮几篇 上上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搞机床的 今天头次来到这里,其实现在很多粗刮研现在很多用角磨机的 ,楼上们大多说错了。现在的导轨都 ...

欢迎以后常来论坛......

网友:
建议用导轨磨床吧,角磨机肯定靠不住了

网友:
哈哈哈天神也  我们都用导轨磨加工

网友:
刮研导轨早就过时了现在都是磨削的

网友:
小厂一般都这么干
快,便宜

网友:
有一个好的研板,角磨机打的也可以的,打了之后用油石背光质量还是可以的,导轨面要的不是光洁度而是直线度,只要接触面点数差不多,质量都算过得去,现在手刮已经落后了,效率低不说还累死人,硬点的面海真没办法,现在普遍采用电挂,硬点的也能刮动,就是一把电刮刀要好几万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