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重庆地区的加工中心

楼主(2011-10-31):
询重庆地区的加工中心,如附图所示,方形零件1400X1350X25,圆形转盘外径750,厚20,45钢,

要求平面度0.1,孔位置公差0.05

楼主:
要求平面度0.1,孔位置公差0.05

网友:
这个要求不高啊,加工中心最喜欢接这种活了

楼主:
关键是我要找重庆地区的,有重庆的朋友快来接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要找重庆地区的,有重庆的朋友快来接招

我在重庆的!
请问量有多大可以谈谈业务我们公司可以接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重庆的!
请问量有多大可以谈谈业务我们公司可以接纳

目前只有每种一件,以后还有三套,因为是非标设备,所以没有量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每种一件,以后还有三套,因为是非标设备,所以没有量产

你就只有这么点产品么?
手头有不有其他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只有这么点产品么?
手头有不有其他活

还有配套的小零件,总共几十张图纸,你们的设备是自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配套的小零件,总共几十张图纸,你们的设备是自己的?

是的!我们自己的图纸!
可以具体谈谈图纸转换成为PDA我的邮箱:ciafacia@163.com
谢谢我的QQ:596310410可以具体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