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台数控7020两轴,大家帮我诊断一下

楼主(2011-10-31):
1、使用设备(型号、品牌),设备状况(服役年限、精度):

中台数控7020两轴,Z轴最大行程170mm,服役一年,精度0.01MM

2、被加工材料、热处理、硬度、毛坯状态;1215环保铁,冷拉,HBS 150-180,直径5MM圆柱状。

3、零件特殊性(可随附图纸)、加工批量;车轴,两头车1MM外圆,批量加工。车24MM长得外圆,光洁度要求高。

4、刀具型号、品牌、加工参数等;16*16刀柄,京瓷TN60 0.2R ,转速2400-3000,吃刀1MM,进给量。210,240,270,300,360,400

5、问题表现:
刀具、成本、效率等;工件加工前端出现刀痕一圈一圈的,后面一段没有,光洁度不高,效率低,如果不崩到10个小时1500个不到,新刀粒车200个的样子,刀粒刀尖崩掉了。一天换刀粒的时间占用大多数,崩刀次数多,一天100都没有。

6、希望(解决或改善)的目标;如果使用手磨刀,需要怎么磨才可以车高的光洁度,并有较高的厂量。

7、其他,比如迫切程度。怎样磨手工刀,前角?后角?附后角?倒角?如何提高光洁度,提高效率。

请各位大侠倾情指导!谢谢.

网友:
难得看到如此详细的信息! 俺不懂也帮顶下:
1、细长轴,请考虑下中心高。
2、转速也不算怎么高;
3、进给 貌似不小。

网友:
“车轴,两头车1MM外圆,....车24MM长得外圆”没有看懂哦!是1mm直径24mm长度?这个不行吧?

网友:
提高转速应该可以改善崩尖。还可以改用TN90材质的刀片

网友:
用软刚专用的槽型,你的具体外圆直径到底多少

网友:
你说的做机器厂家就在我这里。
  你是否是一跟长料,用什么送料。
你最好在加工中加一个粗加工,那样加工数量高。
 批量的东西你没有必要去磨刀。
那样更麻烦,
你工件加工前端出现刀痕一圈一圈的,后面一段没有,光洁度不高,效率低,
刀片的寿命跟你的机器,冷却液,进给量。
我也是做这样的轴的,不知道你在哪里。

楼主:
今天改用手磨刀调机。调了好半天光洁度还是不理想

楼主:
我到现在用TN60的刀粒车出得工件放远点看,光泽很好,没看到螺纹,放到日光灯下看,螺纹均细,电镀出来后看就不怎么样了。高人都留下自己的QQID啊

网友:
润滑性不够。改用混合油来冷却。这样就不会有一圈圈了

楼主:
我这是用油的冷却液,搞的一身都是 油的

网友:
按你的尺寸,线速度才47左右,太低了。还是想办法走心机加工或是磨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