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ADC 加工8.0 +0.01/+0.025,应如何加工?

楼主(2011-10-31):
铝合金压铸件,材料ADC10。 长方体 40X12X3。
上面钻一个孔,尺寸φ8.0 +0.01/+0.025。 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出这个孔,而且保证其尺寸呀?

有朋友说采用如下工艺(来自自行车的加工工艺):
1. 钻个底孔,小于φ8.0
2. 采用轴承钢做的一个的圆柱头,用液压机压进去
3. 通边后,这样就能保证尺寸了。

不知各位有何高见?谢谢了。

网友:
一丝半,不算精度高吧~!对加工不了解,看看高人怎么给你解答,自己以后画图也注意点~!

网友:
钻孔后铰孔。。。。。。。。

网友:
钻铰应该可以保证其精度,记着要好刀具哦

网友:
装把镗刀直接镗出来就可以了。精度不好撒…

网友A:
www.yljxc.com  铝合金了解更深

网友:
压铸铝   可以用合金转头直接打出来,但合金转头跳动必须下1丝之内!转速6500   下刀600   应该能保证!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 但是依这种转速,明显得在CNC上加工,用钻床来说,就不行了。

网友:
好点钻头直接钻,

网友(点评):
原先我们用钻床,偏摆很大,加工起来公差在10丝之内,所以感觉对于钻床来说,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yljxc.com  铝合金了解更深

www.yljxc.com 是介绍球压机的呀, 是什么工艺呀?烦请指点。

网友:
若是通孔,就直接线切割。

网友(2013-01-15):
1.机床精度高的话,可以直接粗精铣到位。3 C7 u) r  H6 q
2.先钻7.8再镗到位。

网友:
线切割不完事了么?

网友:
奇葩的回复啊。

网友:
随便打个7.8 7.9的孔,用6或5或4的铣刀兜一圈就行了吧,调调刀补,可以的吧

网友:
本人认为,还是先钻底孔。然后用镗刀镗,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这个尺寸用钻铰加工最实际,也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