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莫名其妙的加工零件,怀疑系统不稳定

楼主(2011-10-31):
   前几天,我一同事,用自动编程加工零件,刀具莫名其妙的向下多进给十几毫米,而且还是螺旋线式下降,把虎钳给干掉了,刀具还没有坏。

   螺旋线下降是什么回事?

   首先,我们排除了程序的问题(检验了好几次,都没有问题),我们怀疑系统不稳定。

请教,谢谢!

网友:
还是找厂家来看一下吧,保险点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先咨询下厂家的,这东西听你说的挺玄的。

网友:
内部电路混乱?就像是人发疯

网友A:
这个……话说回来,我也出过这样的事。改G10坐标的时候把坐标写错了一位,铣刀上去直接与工件撞上了,NND,那声音哦…半个车间都听见了,吓的我腿都软了。不过还好,工件报废了,刀和四爪卡盘都没事。20的铣刀直接把铝制的工件给砸出了个大洞,恐怖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说回来,我也出过这样的事。改G10坐标的时候把坐标写错了一位,铣刀上去直接与工件撞上了,NND, ...

大哥,那个铣刀刀夹不紧,会不会引起工件螺旋线扎刀啊

网友:
这叫“拉刀”,专业术语做这行的都知道

网友:
类似的问题在RE5020上见到过,起初也怀疑是系统的事,后来偶然发现是刀具抓不稳。

网友:
专业提供铣刀  复合钻  铰刀  焊接成型刀  三面刃

      谨此热诚欢迎各界新老朋友来电来图订做!
联系人:桂先生
电话:015952828562
传真:0519-83441006
QQ:32167115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工业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