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交流电机直接启动的时候启动转矩比较小呢?

楼主(2011-10-31):
      各位大侠,有谁能给敝人解释下:为什么交流电机直接启动的时候启动转矩比较小呢?

网友:
是交流电机的直接启动与星三角、变频、串电阻启动等比较,还是启动转矩与正常运转时的转矩比较?

好像应该是直接启动时的启动转矩最大,直线斜率最小,但电流也很大,所以对于较大功率的电机不能直接启动,需要用其他方式启动,但启动转矩会减小,具体不太清楚了..

网友(点评):
与额定转矩相比比较小

网友(点评):
汗,搞混了,以为是直流电动机

网友:
在电机起动瞬间,转子尚未转动,旋转磁场以同步速度切割转子导体,使转子中感应出很大的电动势,其值约为额定负载时转子电势的20倍。由于起动时转子电流频率较高,漏感抗较大,因此,起动电流可达其额定电流的5~8倍。转子电流增加,必然引起定子电流增加,其值约为额定电流的4~7倍。尽管起动电流很大,转子电路的功率因数很低,起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0.8倍。

楼主:
尽管起动电流很大,转子电路的功率因数很低,起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0.8倍。

大侠能否具体解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否具体解释下?

建议楼主看看电工学对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的相关介绍。

网友(点评):
我懂了 虽然转子电流很大但有功分量并不大 并且气隙磁通减少 所以电磁转矩并不大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