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清理地面上残留的液压油。

楼主(2011-10-31):
设备总漏油,经常漏到地面上。每次都用拖布和清洁剂擦,可不彻底。时间久了地面留下一层,走上去都发粘。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ps 我听说有一种油中和剂,不便宜。但是可以把油分解了,是吗?
谢谢大家。

网友:
用布沾点煤油擦一下,可以解决粘的问题

网友:
用吸附能力强的介质与之混合,但具体什么东西想不出来,土、灰什么的可能管用... 坐等有经验人士

网友:
热水冲油污清洗剂,洒在油污表面,再用布清擦;锯木屑也可以,但是不利于防火。

网友:
你能不能把设备上的漏油控制了,就不用天天擦呀!有个好设备就得象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没准哪天发起脾气来够你应付的。

网友:
这个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貌似不大好解决。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锯木屑撒上去将油吸收后,清理干净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其实现在的高强度试验不应该用这个试验台,但是没有办法,只有这一台设备,所以清理好漏油真是个长期问题。一般漏油我也是用锯末,然后用去油的清洁剂加热水,再用拖布拖。但真的不彻底。拖完后地上的水干了,油又留下来了。

网友:
在高強度试验台特别是泵、马达、阀、缸的试验环境都特别封闭、清洁,有油漏的地方就要配备专用的方油盆,地坑内置油桶接上地漏。这个工作前提是班前班后整套设备十分清洁,否则就对不起这份工作。

网友:
首先用布擦,再用1755喷,可能有点浪费。要不就用土擦

网友:
锯末吸附性很强的 一般我们都用锯末 清理的很干净

网友:
我有个方法不知道是不适合你的环境 。我用的挺好  我的地面是地板砖的。
如果液压油很多的话 先用锯末将油吸走在清理。
在有油污的地面撒少许煤油  然后有拖布擦干净。
再换一条干净的拖布,用清洁剂擦几遍 。
这样清理以后地面一点油污都没有。     我的实验室没人抽烟的。 此方法需注意防火。

网友:
可以用高压热水清洗机一顿扫射,当然水里面加少量清洗剂,然后吹干就不粘了

网友:
我见到的工厂里面都是用锯末
包括工人洗手时也是用混合了清洗剂的木头末子,效果挺好的,就是有点剌

网友:
我们也是使用锯末,锯末非常的吸油,弄干净后再用水冲洗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结合大家的意见试一试。

网友:
处理问题的源头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撒木屑,吸完油后清理干净,再用抹布把地表擦干净!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等他出现了问题再去补救,亡羊补牢并不可取!
还是重点解决漏油的问题吧!
如果真的无法解决那还不如做个箱体什么的,如果漏油就漏在里面了,时间长了,清理箱体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