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加上阻尼,使它能快速停下来?

楼主(2011-10-31):
设计了一根轴,是间歇转动的,用的是扇形齿轮机构,轴径100,用了单向轴承。问题是扇形齿轮回程时,轴被惯性带着继续转,不能停下来,转速在700/min以内。请问有什么办法加上阻尼,使它能快速停下来

网友A:
盘式刹车。摩擦片与刹车片恒保持定压接触。

网友:
用扇齿轮拨动一个棘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式刹车。摩擦片与刹车片恒保持定压接触。

这种结构的寿命若何?

网友(点评):
摩擦片用气动的,气缸推动磨擦片,保持恒压力接触,还是很耐用的,调节磨擦力用调压阀调节,做为阻尼,这种方式很常用的,比弹簧的好用也稳定

网友(点评):
有标准件可选 ,如果结构不充许,自行设计的话,要考虑磨擦散热和磨擦片材质

网友(点评):
如果有个示意图给我就好了

网友:
你这个结构我以前做过。你不要只用一个,用两个单向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说清楚点,两个单向轴承怎么用,而且由于从动辊转速太高,会在凸轮从加速到减速的时候带动主动扇形齿轮,使扇形齿轮瞬间变成被动而脱离开凸轮表面

网友(2018-07-16):
超越离合器,只允许单向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