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方管支架涂漆后螺纹孔处上锈,求助

楼主(2011-10-31):
喷涂油漆后表面没有锈迹,锈迹产生于螺纹孔处,不及时清除,锈迹会慢慢地渗透到表面。如何才能清楚干净方管内部的锈迹呢?喷涂前喷砂不堵螺纹孔能否去除一点锈迹呢?喷涂后可否在螺纹孔内加点防锈油呢?

网友:
从前做钣金产品时,喷涂前做都需要做磷化处理。
在工件上形成一层薄的磷化薄膜,之后再做清洗处理。

磷化薄膜的作用有:

1.防止刃口氧化生锈(主要)
2.一定程度增加喷涂附着力

处理对象不同,仅供参考

网友(2012-01-29):
拧螺钉时多涂点防锈油,不知道行不行。里面哪位大侠知道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2012-06-05):
清洗后吹干,再做防锈处理

网友(2013-06-05):
攻丝的口部尽量倒角,以备塑粉沉积且不影响后续拧螺丝,喷涂件前道都磷化处理的,倒角位也便于磷化膜附着

网友(2013-08-13):
螺纹处应加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