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过程中出现大量气孔,求助

楼主(2011-10-31):
焊接过程中出现大量气孔 , 气孔在焊缝中间, 如下图。   求原因 。
材料是碳钢 ,焊接气体用二氧化碳。

网友A:
气体纯度,排水后再试试或者直接换瓶气试试。
如果气体没问题,看电压如何,具体的说焊接时是连续的‘刷刷’声还是噼里啪啦的飞溅声;其次焊丝表面是否光洁无锈迹;电极接法;工件表面处理干净了吗。
如果还不行,取样板打磨出金属本色,换瓶气再试试。

网友:
可能是焊机的送气机构有问题,把焊机打到 检查 气体开关上,检查焊枪端口是否有气体。。。
要不换台焊机试试吧。。。。

网友B:
这个基本上可以定位为焊条的问题。原因是出现问题的纹理是一样的,比较有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纯度,排水后再试试或者直接换瓶气试试。
如果气体没问题,看电压如何,具体的说焊接时是连续的‘刷刷 ...

是机器人焊接的 声音是噼里啪啦的声音   气体检查也有气体   焊接的么 表面不是很干净  但是只是这一批出现这样的问题    以前没有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上可以定位为焊条的问题。原因是出现问题的纹理是一样的,比较有规则。

可是我的焊条有一桶呢   锦州的jm58焊条 直径1.2    只是这一批出现问题 以前那么多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焊条有一桶呢   锦州的jm58焊条 直径1.2    只是这一批出现问题 以前那么多都没有

反正还要做的,买多一点焊条试试。要不去同行那里要点来看看。问题确认了可以拿焊条去卖家那里更换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要检查气体是否有问题,焊枪是否堵塞导致气体流通不顺畅。另外可以换瓶气体试一下,是不是气体有问题。焊接区域是否杂质(特别是水分),空气湿度过大也可能造成此类情况。

网友:
你用是什么焊丝,实芯还是药芯。这种气孔看上去象是药盒芯焊丝产生的气孔,不像实芯焊丝焊后产生的气孔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考虑气体纯度、焊接前的除锈清理,焊工的操作手法

网友:
我认为应该从这些方面查找:
1、气体预热干燥系统是否正常
2、气体的流量大小是否合适
3、焊接速度是否匹配
3、焊接区域是否进行较为严格清理
4、焊丝质量是否达标

网友(点评):
有顺序麽

网友D:
焊缝清理不彻底,有铁锈,水,油漆,割渣都会出现气孔,特别是铁锈厚的时候,气孔一串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机器人焊接的 声音是噼里啪啦的声音   气体检查也有气体   焊接的么 表面不是很干净  但是只是这一批出 ...

把表面打磨出金属本色再试!
工艺参数的确与先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考虑气体纯度、焊接前的除锈清理,焊工的操作手法

俺用的是焊接机器人 气体是管道起题

网友(2012-02-11):
我认为是气体的问题,建议你换瓶气试试

网友:
我是新人  不太懂  不过这么多人回答  气氛不错啊

网友:
都是高人啊,学习学习。主要是焊丝、气体、焊机、母材等多重因素

网友:
如果要想焊接好看,用氩保气体,那效果会跟好

网友:
哎,俺是新手,估计下吧,可能是焊条,空气湿度,还有保护气

网友:
应该是保护气体中含水分较多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焊前没有清理焊件,或者是焊接时的速度角度等不恰当,这个手工焊与经验还是有关的

网友E:
如果 不做无损检测 建议你用 混合气 (二氧化碳与氩气) 焊后表面很好 我也怀疑焊道是否清理干净 埋汰不行 铁锈之类的 在一个 咀子是不是太埋汰了 气体不通畅   看表面焊道还可以 但还是说一下 电压不能过大 本人搞无损检测的 这东西我也会一些 学过一段时间 就想起这么多了

网友:
建议用氩弧焊,效果好~

楼主(2012-03-12):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上可以定位为焊条的问题。原因是出现问题的纹理是一样的,比较有规则。

同样的焊条   人工手焊就没有问题   机器人焊就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 不做无损检测 建议你用 混合气 (二氧化碳与氩气) 焊后表面很好 我也怀疑焊道是否清理干净 埋汰不行  ...

就是因为成本高  公司领导才换成的二氧化碳   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缝清理不彻底,有铁锈,水,油漆,割渣都会出现气孔,特别是铁锈厚的时候,气孔一串串的。

这个只是表面有一层铁锈   如果清理的话效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这样用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

网友:
应该是气体有问题吧 去查查气体呢

网友:
可能是以下几个方面:1是气体纯度;2是气体流量;3枪头是否焊渣堵塞;4枪头的气体分流器是否有?5气体是否加热?

网友:
如果有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查气体纯度, 然后检查一下焊枪,焊丝及材料的表面质量,最后检查下焊接速度 。

网友(2014-01-16):
焊丝的问题

网友:
机器人?电极头换了吗?机器人轨迹是怎么样的。。。一般都是保护性气体不流畅造成的,既然你已经说手工焊接没问题。。那就可以排除材料,电流,电压一般不会。。

网友(2014-12-19):
我们以前焊接  不开气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气管哪边掉开了

网友:
多半是焊枪漏气

网友(2016-07-14):
焊丝是否受潮,焊接部位是否感觉无油,气体是否纯净,电流电压是否合理

网友(2016-11-15):
气体原因

网友:
焊接破口是否有油渍

网友(2017-01-21):
这个是机器人的水冷系统漏水了,你检查一下冷却装置

网友:
是不是气体压力太小了

网友:
1、喷嘴堵塞;2、气管漏气;3、焊枪角度不合适;4、有风在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