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密封良好的滚动轴承,都有些什么型号?

楼主(2011-10-31):
我最近发明了一个产品,遇到了一个问题,主要是轴承方面的问题。起初我是购买的带密封圈的轴承,心想应该可以,可是买回来还没有测试就知道方案告破,完全不可行。原因是轴承的密封达不到我要想的效果。因此加装了一个密封圈,问题来了,密封圈的轴向阻力过大,吃掉了大部分的动力。

我想问问:有没有密封良好的滚动轴承,都有些什么型号?

目前需要的是外径20mm的,内孔4-8mm都可以。厚度不超过10mm吧。大概是什么价格?

谢谢!

发个帖子睡觉了。明天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A:
老大,你的意思是轴承要要眷顾密封件的功能??????

网友B:
不知道你发明的产品是那个级别的,所以感觉无从说起
   坐等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发明的产品是那个级别的,所以感觉无从说起
   坐等学习

能源方面的。利用起来不得了。可以解决全球一半以上的城市照明

网友(点评):
朋友的发明照耀全球一半城市了么?佩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源方面的。利用起来不得了。可以解决全球一半以上的城市照明

呵呵 我的意思是  你要达到那种密封级别啊?  是不漏机器? 还是不漏轴承? 或者不漏普通润滑脂,或者不漏20#齿轮油,还是在100MPa下气体也漏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我的意思是  你要达到那种密封级别啊?  是不漏机器? 还是不漏轴承? 或者不漏普通润滑脂,或者不漏 ...

我要轴承,就是既可以转动有可以密封的轴承,密封可以达到5-6kg的压力即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轴承,就是既可以转动有可以密封的轴承,密封可以达到5-6kg的压力即可。谢谢

具体要求讲的详细一点,也许可以帮你,或者为你特制轴承。

楼主:
一个油缸两头要装轴承和密封圈。由于密封圈的阻力大了,我的油缸中轴是要转动的,明白了吗?谢谢

网友:
呵呵 好有难度的 技术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的意思是轴承要要眷顾密封件的功能??????

是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产品我得换用3mm是心轴。可是我怕不可以承受那个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发明的产品是那个级别的,所以感觉无从说起
   坐等学习
能源方面的。利用起来不得了。可以解决全球一半以上的城市照明

太厉害了!

网友:
说的太悬了,密封形式要不是防水,防尘的。

网友:
对啊 什么意思 没有怎么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油缸两头要装轴承和密封圈。由于密封圈的阻力大了,我的油缸中轴是要转动的,明白了吗?谢谢

呵呵!
还是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还是不明白!

不明白那就那个油封套上轴看看,旋转起了的阻力有多大,再装上轴承旋转看看。两个比较一下。我要的效果是阻力想轴承差不多,又要有带油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