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材剪切,求助

楼主(2011-10-31):
无意中看到个视频(脚踏板成型设备),关于剪切问题,怎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剪的。请教!请教!!!!

网友A:
是这个吗?

网友:
不应该是剪切的吧,我看可能是锯的。

网友:
批量生产的就是快啊我原来的公司都用折弯机做的精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是这个,怎么都没想明白,望老师赐教

网友(点评):
线切割割出截面形状,让成型的材料刚好通过,利用一片切刀切断; 还有一种是利用前后两个模具(也需要线切割割出截面形状),“搓”断。

网友(点评):
补充:前面一个是有屑切断,后一种是无屑切断。

网友(点评):
再补充一点:前面说的,是针对冷弯成型机而言,不是针对这台设备,具体情况具体选择;这台设备是采用有屑剪切,注意一下切刀的剪切角度即可(比如切入角,铁屑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