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环减速机的装配,求助

楼主(2011-10-31):
我厂有几台三环减速机,生产厂家是北京太富力传动动器有限公司,其高速轴轴承用不了多久都损坏了.我们更换轴承后最多使用一个月又损坏.这种减速机的原理我基本还了解,但装配和维修我们没有经验.

有对三环减速机有研究的高手指点指点小第,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要先检查三片齿板是否有损坏的,这个非常重要,

安装,主要是齿板角度,轴的平行度,平行度不好,很容易损坏轴承,

你在哪里用?钢包车?拉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检查三片齿板是否有损坏的,这个非常重要,

安装,主要是齿板角度,轴的平行度,平行度不好,很容 ...

三片齿板仔细检查过,没有损坏,该减速机用于环形冷却机.你说的轴的平行度到是不可忽略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烧结的,知道了,你先检查平行度,注意,是空间平行度,箱体变形就会导致轴平行度有问题,这是危害三环最致命的一个偏差,要先处理这个,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也许你说的对:轴的平行度有问题是危害三环最致命的一个偏差.但轴的平行度不是箱体变形所致.高速轴是一个三键轴,三个键槽在轴上呈120度均匀分布,分别装有三个偏心轮,偏心轮上装有三套园柱轴承,轴承外径分别套在三个齿板的孔中,高速轴高速旋转带动三块齿板运动.这一系列的装配我们可能有一个环节没做好导致三块齿板运动精度.也许是平行度,也许是角度.继续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