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材料比PP板更适合当切割垫板?

楼主(2011-11-01):
各位大哥,现在我们用PP板来当冲裁剪切(剪切塑胶)的垫板,但很快就会失效(切印深了产品切不断),我想问问各位大哥,玻纤增强PP会不会好一点?或者玻纤增强尼龙?还是有其他很适合的材料?

希望各位给点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HDPE应该更好些吧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点评):
你们有用过吗?抗冲击性能会比PP好吗?

网友A:
铁板开让刀槽不可以的么?很多垫板都是铁板的

网友(点评):
是个好方法,但是会不会切得不整齐呢?会不会导致产品变形。。。。?感觉切比较硬的东西应该可以,软的可以吗?还有就是刀和刀槽间隙留多少。。。。?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板开让刀槽不可以的么?很多垫板都是铁板的

我们是做苹果IPHONE4包装的,切产品的时候边界不能有毛丝和毛边。。。我们以前试着用过钢板,但是切时间长了,会有很深的刀印,产品就切不断了,要么边上有很多毛丝。。。。痛苦,你们那个让刀槽是怎么样个结构?能具体说说吗?或者图示一下,谢谢。。。。。

网友:
那还有什么特殊的,就像剪刀口一样呗,间隙根据工艺试验调整确定

楼主:
高手都到哪里闲逛去啦,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哦。。。

网友(2012-02-22):
你好,我公司-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耐热非金属材料的,原理就是用芳香聚酰胺纤维含浸改性酚醛树脂后进行热层压,然后再进行机械加工!特点是抗冲击机械强度高耐高温隔热耐磨损绝缘机械加工性好不容易变形等等!看了你的使用要求,我司材料完全能够满足你的使用需求,有需要请联系我,可以先试样!李健,15850265099

网友:
用耐火砖啊,很多客户采购我们的耐火砖,用作磨刀!你可以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