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马达的流量一般由泵决定还是由马达决定?新手请教

楼主(2011-11-01):
对于由变量泵、变量马达、补油泵等构成的闭式走行回路,通过马达的流量一般由泵决定还是由马达决定?(液压初学者,提的问题可能不够专业,还望高手指点。)8 N; v+ R  f3 W- @! ?

网友:
马达的转速要求决定了其输入的流量。

网友:
在闭式油路系统中压力和流量是孪生兄弟,决定马达的速度是流量,决定马达的载重能力在于压力。当然不同样的马达配置在工程机械上或者非工程机械上目的不同,你站在设计者的角度上很快地“悟”出他的思想。

楼主:
感谢这位朋友。谢谢你!

网友:
应该是有马达决定吧,然后泵的流量要比马达大一些,保证稳流!!!

楼主:
那如果要改变走行速度,是改变变量泵的流量,还是改变马达的流量,还是同是改变两者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