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设计过折页机啊,有点疑问望指教。

楼主(2011-11-01):
谁有设计折页机的经历啊,现在对纸张过了飞达那块的定位有点疑问,就是斜拉球轨道那块纸张定位的原理与设计注意事项,还望指教。

网友(点评):
问题描述不细致,请编辑补充。

网友A:
你说的事侧拉规吗,我见过2种方式的,1。拉条的。2.用凸轮机构,
设计注意应该满足自己设备的要求即可吧,还有就是速度方面考虑,零件的强度,硬度方面。。。。。。。。。

网友(点评):
对的,就是拉规,不是那种印刷机上传统的前挡规和侧拉规,是一种在折页机上用的比较多的侧拉规。

网友:
斜拉球,你是怎么排的啊?现在这种设备大多标准了哦,好像斜拉球这边没什么技巧吧

网友(点评):
就是斜拉球布置这个角度问题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事侧拉规吗,我见过2种方式的,1。拉条的。2.用凸轮机构,
设计注意应该满足自己设备的 ...

对的,就是拉规,不是那种印刷机上传统的前挡规和侧拉规,是一种在折页机上用的比较多的侧拉规。

网友:
哦,我以前做的是那种传统的侧拉规,就是一些玻璃在上面滚有那种,角度嘛就一三角形

网友(2013-11-08):
请问斜球下面的输送带需要做成斜的吗?

网友(2016-04-15):
我也想知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