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中位机能与Y型中位机能加液压锁,方案比较

楼主(2011-11-01):
O型中位机能的三位四通阀可以锁止油缸,Y型中位机能加液压锁也可以锁止油缸,这两种方案哪种好,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A:
第二种好,前一种滑阀内泄露大,后一种液压锁利用锥阀关闭的严密性,可使油路长时间保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好,前一种滑阀内泄露大,后一种液压锁利用锥阀关闭的严密性,可使油路长时间保压

支持!支持!支持!字数还不够啊。。。

网友:
显然是第二种好,第一种长时间容易憋开。

楼主:
是不是在小负荷,无负荷或保压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使用O型中位的换向阀?
在有保压要求的情况下只能使用Y型中位阀和液压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小负荷,无负荷或保压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使用O型中位的换向阀?
在有保压要求的情况下只能使用 ...

是这样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解释,换向冲击也比较小吧

网友:
二楼正解!!!要求保压不严格的地方可以用O型中位机能阀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见解,,,,,,,,,,

网友:
第二种,效果比O型的好!Y型中位时阀芯无压力,阀的寿命可以增长!

网友:
在非工作状态下,如液压缸不受轴向力或对液压缸无严格位置要求时,采用O型中位机能的三位四通阀锁止油缸则系统简洁,成本低.

网友(2011-12-29):
赞同五楼的说法。二楼说的也可以

网友:
是的,第二种好些,我们就用这种液压锁包压的。

网友:
第一种憋压会影响开启压力,会产生液压冲击!!!

网友:
低负荷、短时间的保压可以用O机能换向阀,否则还是用Y机能的妥当,换向的冲击也小些。

网友(2014-05-05):
也可以o机能阀加液压锁,实际中用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