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请教

楼主(2011-11-01):
没见过机械结合式无杆气缸,是不是与滑块连接的气缸壁是橡胶(或是别的什么柔性带?)这一层是什么材料?很耐磨的样子!

网友:
没有图片?第一次听说无干汽缸

网友:
滑块与活塞是靠磁力吸附的.....

网友:
听过但没见过。具体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1-12-27):
机械式耦合

网友(2012-03-09):
强磁,耦合,买的的话建议你选神驰的,它仿得SMC,价格便宜,用着还行

网友A:
强磁的,我在无锡见到客户用。你可以自己设计,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磁的,我在无锡见到客户用。你可以自己设计,很简单的

牛叉!你是做气缸的?你说的是其中之一磁性耦合无杆气缸,怎么把磁体放到气缸内?

网友:
不告诉你,当时用户拆开气缸,我帮客户发现了气缸漏气的原因

网友:
五楼的无杆缸是法国origa的,是无杆缸开发者。其稳定性、低速、高速、超长行程、耐用等方面,都优于其他品牌。

           气动交流:735654580

网友:
纠正,origa是德国的,现在是parker旗下的

网友(2012-06-09):
纠正,origa是德国的,现在是parker旗下的
我纠正你一下,origa是德国的,现在是parker旗下的,但是現在是國產的,在無錫生產,不過國內除了他們一家,沒有第二家能生產四方型的無桿缸,國內只能生產圓型的無桿缸,主要原因是沒有型材。
國內像SNS山耐斯,華力,恆一,方大,華能,等所有氣缸廠家,他們從真真實際上不能算是氣缸生產廠家,只能算是個氣缸加工工廠,因為他們自己不生產型材,沒有自己的特色產品,都是仿日本SMC,CKD,太陽精工,台灣亞德客,等產品,不像國外和台灣的,氣缸缸筒自己生產,有自己的特色,自己開模生產缸筒,如果是懂行的可以看看國外一些產品的外觀尺寸,他們大多都一個工廠一個外觀尺寸。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那是一条钢带,里面是强磁,10楼还搞得神神密密的。什么神驰可以用,国产确实有人模仿着做,也是垃圾货,就里面的强磁而言,国内就没有,就算有,也是使用进口二手的拆机。我回收SMC气动元件的,QQ:2238834381

网友(点评):
你回收SMC气缸干什么用啊?是做二手气动生意的吗?

网友:
见识少。。。。没见过无杆的。。。。嘻嘻

网友(2012-11-26):
强磁作用,我有用一个,不过很贵!

网友:
听说过   还是第一次见图片   学习了

网友(2013-05-28):
看的模模糊糊的

网友:
楼主发图 发图

网友:
smc   做气缸的领头羊   强磁耦合   拉链式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