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漏气问题

楼主(2011-11-01):
注塑机从1处充气,推着顶针向前运动,到底后从2处充气退回,问题就在这,退回时从3处漏气,而向前运动时不漏气,这会是什么原因产生?还有第3处密封圈为什么这样设计,需要这么大的行程?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好久没有搞气动了,就先胡乱的摆摆我的想法哈。3处的密封圈的作用就是一个单向阀,开始的时候1处通气,向前移动,2处的气体可以从这里通过,进入这边;回程的时候,2处充气,密封圈把漏气口封住,防止2腔的气体露出,但是1中的气体可以露出去,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回路。个人愚见,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2处和1处的气是靠电磁换向阀从原路返回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换向阀用国产的基本上漏气,而进口的稍微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搞气动了,就先胡乱的摆摆我的想法哈。3处的密封圈的作用就是一个单向阀,开始的时候1处通气,向前 ...

丢人了,呵呵,连这个都没搞明白就出去瞎咧咧

网友:
3处装的是活塞封吗?装单向活塞封顶出就不会漏气,退回就会,要装双向活塞封,而且活塞封的沟槽没车好,另一边没有台子

网友B:
本人从事注塑五六年了还没听说注塑机漏气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注吹组件。严格说当然不是“注塑机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从事注塑五六年了还没听说注塑机漏气

那你听说过注塑机用气缸?做六七年事很大吗?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密封圈坏了,建议换一个看看。

网友:
我也觉得是密封圈坏了

网友:
应该是密封问题,更换密封圈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