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削,每次下刀的地方总有这个痕迹,怎样消除?

楼主(2011-11-01):
为何切的活总有这个痕迹,每次下刀的地方,怎样消除?

请行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
刀尖没补好

网友A:
看图,估计加工余量较大。建议精加工一刀,进刀时用圆弧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估计加工余量较大。建议精加工一刀,进刀时用圆弧进刀

加工量不大,就是精切的,切斜方也是有,而且圆度0.035,是不是机床正反向间隙的毛病啊。

网友B:
进刀都会有这个的,消除应该是留点余量,再铣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刀都会有这个的,消除应该是留点余量,再铣一圈

不对,这个一般是数控机床装配好后,补完数控精度,试切的一个工件,一般合格的机床所试切的这个工件没有那个痕迹,并且光洁度也好,圆度0.01.这个问题一般是精切的师傅和装配工人熟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这个一般是数控机床装配好后,补完数控精度,试切的一个工件,一般合格的机床所试切的这个工件没有 ...

那请问数控的机床有没有顺刀或逆刀这种问题,也就是说铣的方向不一样?

网友:
怎么会这样子。。。。。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程序上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程序上解决的问题!

嗯,是切削进给时指数加减速时间常数吗?对啦,是宝元系统的。

网友(点评):
能不能考虑切向进刀,而不是沿着直径方向?

网友:
感觉是进刀的问题,进刀方式改为圆弧进刀试一试。反向间隙一般不会只在进到点处出现凹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