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夹具可保证圆度和垂直度的夹具?

楼主(2011-11-01):
工件是手工一个一个长方体条粘接成的一个圆环体,后在圆环体上绕玻璃钢线。请问什么样的夹具能够使其有较好的圆度和垂直度。工件大概就像个茶杯差不多大?

网友:
给图纸出来才好分析具体运用夹具!

网友:
什么东西呢,没有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我的一个帖子里面有类似的机构,胀紧机构。

另外,楼主最好有图示,茶杯有很多种的。等外径还是变外径等等。

网友:
内环有多大就用多粗的柱状物放中间当芯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太模糊,有心却无力

网友:
在底座上插根柱子,你的长方体紧贴柱子粘就可以了

楼主:
工件是个外径约12CM,内径10CM,高10CM的圆环体。用一根一根长方体条子粘接成的,但是手工操作很难保证其圆度和垂直度。我想用一个夹具,往上面一靠再夹紧什么的,能够自动保证其圆度和垂直度的,这样效率也高。请问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是个外径约12CM,内径10CM,高10CM的圆环体。用一根一根长方体条子粘接成的,但是手工操作很难保证其圆 ...

你将成品和长方体条子发个图片过来看看,

另外你是用什么东西粘接,能否圆柱体成型之后再粘接,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细节。

你没有图片,大家就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到你啊。

网友:
那就做一个圆杯状的夹具 你的长方条绕着这个夹具粘不就行了

网友:
有点晕,发个图就一目了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