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控制问题,欢迎大家畅谈!

楼主(2011-11-01):
我想用一个滑台气缸,想达到如下要求:滑台停在中间,先移动到左端,让后移动到右端,最后停在中间,左右行程各2毫米,整个过程1秒内完成。定位精度正负0.1,总控制用plc ,请问怎样设计气动元件可以实现。

网友A:
普通的滑台气缸(不带制动器和位置检测模块)用PLC控制很难实现楼主的要求,SMC有一款可实现多点定位,但定位精度也只有0.2MM(实际0.5左右),价格还贵的离谱。相关介绍见附件。

网友(点评):
气缸定位没精度可言,谁用气缸走位不加死限位的,就不要讨论精度问题了; 气压的波动都会让你对精度无语!

网友:
要求巨高,没点本钱下去是达不到这要求滴!

网友:
版主说的是,一般气缸根本达不到这样的精度

楼主:
难道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滑台气缸(不带制动器和位置检测模块)用PLC控制很难实现楼主的要求,SMC有一款可实现多点定位,但定 ...

谢谢,版主。我看到一片文章,说好像可以,以下是网上找到的,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点评):
你的资料我看了,感觉这个控制精度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
可行性不太,精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用其它的方式来实现啦?

网友:
气缸是很难在中间位置停止的,何况还有位置和速度要求!建议改为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驱动丝杆的

网友:
普通气缸不能达到这样的运作要求,只能从一端到另一端。要实现这样的多点位置必须用电缸。SMC和FESTO都有

网友(点评):
电钢不错,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A:
这两天我又考虑了一下,楼主这个滑台可以自制,且成本很低。见下面简图。

自制两个空心活塞杆气缸,两气缸都顶出时滑台在中位,左气缸杆缩回滑台到左端,位置由可调限位块定位,右气缸不动,伸缩杆压缩右侧弹簧,然后左气缸杆顶出,右气缸杆缩回,滑台到右端。。。。。。同理类推。。。。
气缸的输出力要大于弹簧的压缩力和滑台的运动阻力。动作由一PLC控制很容易。定位精度0.1MM没问题。

滑台在中位

滑台在中位

滑台在左位

滑台在左位

网友(点评):
忘记说了,楼主的左右行程各2毫米,气缸使用行程8MM~10MM即可。因为有一部分行程用来压缩弹簧。

网友(点评):
此设计,有水平!

网友(点评):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点评):
LZ要求每秒中往复一次,基本就是在不断震荡,这机构真的能行? 不知道你担不担心,反正我不敢用!

网友(点评):
感觉是整体同步的啊,哪来的弹簧压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我又考虑了一下,楼主这个滑台可以自制,且成本很低。见下面简图。

自制两个空心活塞杆气缸,两气 ...

看来我们想到一起了,我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目前制作中。成功后回复大家。我的结构比这个还要简单有效!谢谢!大家如果有好的建议可以继续发言!
我们共同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我又考虑了一下,楼主这个滑台可以自制,且成本很低。见下面简图。

自制两个空心活塞杆气缸,两气 ...

今天试了,不行。由于两面弹簧相互抵消对方的力量,滑台归中时,克服不了滑台本身的摩擦阻力,归中位置不准,范围在0.4-1MM误差。

网友:
用费斯托的吧,精度控制有些难度。

楼主:
弹簧相互抵消力量,克服不了摩擦力,复位位置不准确。

网友:
一个方案供参考:采用2个气缸来实现,气缸A(2位5通),推动滑台左右运动,采用左右挡块限位;气缸B(只接一个口,2位3通控制),活塞杆从左向右伸出定位滑台在中间位置。气缸B缸径为气缸A的2倍,气缸A推滑台由右向左,遇气缸A活塞杆阻挡后停止。气缸B断气后,气缸A又将滑台推到左位,如此循环,可实现动作和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设计不错,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不行。由于两面弹簧相互抵消对方的力量,滑台归中时,克服不了滑台本身的摩擦阻力,归中位置不 ...

这两天出差了,没上线。
这个结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气缸的输出力应该是两个弹簧的压缩力和滑台移动的摩擦阻力和的2倍以上才行。也可试试将弹簧装到中间试试。其实这就是3为4通液压换向阀的结构。原理可定没问题,关键是细节的处理。楼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出差了,没上线。
这个结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气缸的输出力应该是两个弹簧的压缩力和滑台移动的摩 ...

我再试试吧!现在已经构思了一个方案,应该可以。

网友(2012-02-09):
1、可以使用双向控制的气缸来实现,由两个电磁阀分别负责两个不同方向,正向电磁阀动作向正向运行,反向电磁阀动作向反向运行。
2、气缸运动过程时,气缸停在电磁阀断电时的位置,不同位置安装接近开关、电磁开关或光电开关等位置控制的开关量传感器,检测气缸位置。
3、可使用“TPC8-8TD型定时程序控制器”作为气缸控制器,实现气缸的位置控制和程序控制,控制器具有多路输入和输出,输出可直接驱动24V电磁阀,输入可连接各种开关或开关量传感器,实现位置控制、定时控制和程序控制。
4、无需编程、表格设置、只需在功能设置表上选择相关输入、输出、定时及程序动作等功能,简单的控制只需数分钟即可方便地实现所需控制功能。
5、网上有相关详细资料,并有相关气缸、电磁阀、电器、传感器、开关电源的网站链接,可以方便的选择控制设备所需的配套器件的厂商。

网友:
本来想说用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封式的,不过看到精度要求,瞬间囧了。

这样的精度,磁性开关的感应精度貌似也不行。

用电缸应该就可以。

网友(2012-03-21):
完全可以做到,不用很麻烦,在气缸上下工夫。有时间我给楼主画个图。

网友:
一个高手贴  无数个高手跟

网友:
感觉有点难度,前面说的用2个气缸,也会存在一个气缸响应快慢的问题,不知道楼主在实际过程中有没有出现响应不同时的情况,那样的话,在中间位置应该很难定位的,何况存在如何检测定位是否准确的问题,如果用普通的接近开关之类的,应该也达不到这进度,只能依靠外部定位去实现。
个人意见!

网友:
用气缸做有难度啊,0。1

网友:
此设计高,电气直接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左右有定位块。无须用PLC了。

网友(2012-10-24):
用2个气缸串联可以实现楼主要求。

网友:
直接用步进马达+滚珠丝杠不是更简单吗?或者直接买个电缸!!

网友:
用两个气缸串联,再增加两端的限位装置就OK。

网友:
用三位五能阀,中位机能是两端通气型的。左右两位置利用限位块倒可以保证精度,而且是处在气缸单向通气时。中间的停止位精度光用气动元件还是难保证得到。增加定位结构,才有可能实现,看定位结构的实现方式,三位电磁阀的中位机能可能要选其他型式,以便定位。如两边排气或两边堵住。   以前公司的,做的多色移印机,无杆缸跑台,多位置停。但都有定位气缸再行重复定位。

网友(2012-12-07):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我又考虑了一下,楼主这个滑台可以自制,且成本很低。见下面简图。

自制两个空心活塞杆气缸,两气 ...

太厉害了  高手

网友(2013-01-20):
即然用PLC为何不选用步进电机驱动丝杆呢

网友(点评):
是啊,为什么不用丝杠传动呢?

网友:
要采用丝杠才行的,气缸在两头的定位能达到0.1mm就不错了。

网友:
楼主可采用三位五通中泄式电磁阀控制,先左后右动作,停在中间,滑台两端加两个弹簧定销。

网友(2013-11-04):
你不如用电缸了

网友(2014-01-25):
使用伺服电机不是更好啊

网友(2014-07-04):
高手  很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我又考虑了一下,楼主这个滑台可以自制,且成本很低。见下面简图。

自制两个空心活塞杆气缸,两气 ...

中间定位好像很难达到精度要求吧?

网友(2015-03-23):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我又考虑了一下,楼主这个滑台可以自制,且成本很低。见下面简图。

自制两个空心活塞杆气缸,两气 ...

感觉是同步的啊,哪来弹簧压缩啊

网友:
数控自动化设备    QQ903658197
点评回复 举报
往事随风LEO

1
主题
1
听众
20
积分
上尉

最后登录2013-5-7注册时间2011-9-28积分20帖子53精华0UID656045
收听TA 发消息

网友(2011-11-01):
要求巨高,没点本钱下去是达不到这要求滴!
点评回复 举报

网友(2015-05-18):
你这样的精度,气缸达不到的

网友(2015-06-18):
用兩個氣缸,一個走行程一個用於中間位置硬限位,怎麼樣?

网友(2016-04-28):
精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