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主要有哪些热处理

楼主(2011-11-01):
驱动轴 材质45#钢,采用哪种热处理合适 呢???

网友:
不用处理....................

网友:
看具体使用情况定,,至少要做调质的吧。。

网友:
调制处理比较好,也可以不处理,要看具体使用场合

网友:
正火处理和调质处理,,,

网友:
调质处理吧,驱动轴,看你的承受力多大。还有寿命什么的,最好处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为什么只有表情呢????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了  是要求表面硬度还是要整体硬度,表面硬度可以采用热喷涂技术喷涂一层WC即可。能有效地提高轴的耐磨性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需要整体硬度,表面要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