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寿命一般是多少min

楼主(2011-11-01):
就实际情况(统计意义上),绝大部分刀具寿命一般是多少min?
0-255min 这个区间够吗?

网友:
高速钢车刀:T=30~90min
硬质合金车刀:T=15~60min
高速钻头:T=80~120min
硬质合金端铣刀:T=120~180min
齿轮刀具:T=200~300min
组合机床、自动线、自动上的刀具:T=240~480min

网友(点评):
谢谢您提供的数据,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对我做毕业设计很有用的。。。谢谢

网友A:
说的是机夹刀片吧,焊接刀寿命比这要长

网友:
二楼说的是线速度吧,刀具寿命要看实际应用了

网友(点评):
那对于加工中心来说,大部分情况,0-255min够用吗? 因为涉及到设计软件时确定字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机夹刀片吧,焊接刀寿命比这要长

想了解加工中心用的数控刀具,不同的材料、结构、切削参数肯定寿命也不一样,我需要设计一个系统,需要刀具寿命这一项,要根据实际的大致范围确定数据是几个字节

网友:
这应该是属于刀具消耗定额的范畴吧。准确地说就是刀具耐用度。

网友(2013-01-15):
min是代表每分钟切削速度

网友(2013-05-13):
那时间挺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