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两个圆用两个半径不同的圆弧怎么平滑连接

楼主(2011-11-01):
(图片)

楼主:
就是右上方R12和R4是如何确定圆心画出来来的,还有左上方R10与R14切线那个连接曲线是如何确定画出来的呢,谢谢

网友(点评):
R12和R4中间有一个水平线、R10与R14切线那个连接曲线中间有直径58的圆弧

网友A:
不用确定圆心,用倒圆角命令即可。

楼主:
具体怎么画呢,中间是两个圆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确定圆心,用倒圆角命令即可。

具体怎么画呢,中间是两个圆的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圆打断
或者用相切、相切、半径画圆的方式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圆打断
或者用相切、相切、半径画圆的方式连接起来

相切相切用不了,中间两个圆不知道,怎么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切相切用不了,中间两个圆不知道,怎么切?

那就把两个圆在大约的位置打断,用圆角命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两个圆在大约的位置打断,用圆角命令试试

没有准确的方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准确的方法么?。。

用倒圆的命令也很准确啊,以前上机画过,倒圆的半径是确定的,没有什么浮动的可能了怎么不准确呢,你用一下就会喜欢用倒圆了以后,真的很方便啊,呵呵,可能是习惯的问题啊,继续寻找其他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倒圆的命令也很准确啊,以前上机画过,倒圆的半径是确定的,没有什么浮动的可能了怎么不准确呢,你用一 ...

倒圆的两个对象怎么选取,具体画法是什么呢?用倒圆的什么命令

网友(点评):
同求啊,和LZ一样有此一问

网友(2012-03-21):
真的感谢大大们,倒角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