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准备将公司注塑机改造.值得吗.

楼主(2011-11-01):
公司有许多海天注塑机.有一台是伺服电机系统的.别的都是普通.我们将对原有的普通电机+定量泵系统,更换成进口KEB变频器+伺服电机+齿轮泵进行改造。    节能原理:注塑工艺过程一般为锁模、射胶、储料、保压、冷却、开模等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需要不同的压力和流量。传统的油泵马达按最高压力和设备需求确定功率,以恒定的转速提供恒定的流量,多余的液压油通过溢流阀回流,(例如;我们定量泵工作的压力是160KG正常PQ阀控制到140KG,其中20KG的压力通过PQ阀溢流掉,如果注射时使用80KG的压力这是PQ阀还要溢流60KG通过溢流阀放回油箱,直接浪费掉80KG的油压,而且溢流掉的油还会产生一定的热量经过冷却水冷却,同时产生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很多能量就这样浪费掉了。    伺服机在锁模、注射,储料,保压、冷却等阶段能输出最大压力但保持速度接近零速,因而功率消耗最小。在需要低速射胶的场合下,例如;注射速度时最高速度的30%,大约可以节约70%的能量。因伺服机又是闭环机型,在注射时需要多大的压力经过闭环可控制到准确的使用压力,从而加少了浪费。伺服电机为高效率永磁同步电机,传统油泵电机为三相异步电机。因三相异步电机效率和功率因素低,在注塑机的平均工况下,伺服电机比传统油泵电机效率高10%--30%    传统注塑机由于高压节流的存在,油温上升快,会导致油体变稀、管路软化、漏油等问题,所以必须对液压油进行强行冷却降温,这样会浪费很大的水资源流失。使用伺服后,绝大多数工况下,液压油的自然冷却已经足够。    产品特点:高节能:1.节省了传统技术高压节流浪费的能量;    2.电机效率的全面提高;
       3.节省了液压冷却系统的消耗机器液压油无需冷却,降低了水资源的消耗,节约了冷却水系统容量,延长了整机特别是液压油、液压易损件(如油封)的寿命;
高响应:高转速带来高效率和高响应,使得注塑机效率最高提升20%--50% 节能效果     1、节省能耗:与定量泵相比伺服电机节能30%-60%,个案高达81.7%;与变量泵相比伺服电机节能最低承诺25%  2、增加单位时间的产品合格数量10%以上。  3、降低原料8%以上。
4、重复精度高、省料、形状精度高伺服系统采用闭环转速控制,射台运动位置重复精度高,生产出的产品精度高,一致性好;克服了普通异步电机定量泵系统由于电网电压、频率等变化会带来转速变化,进而引起流量变化,使注塑产品成品率降低的缺点;同时由于注射与锁模精度的增加,制品重量偏移量降低,制品平均重量可降低,制品尺寸精度可增加;制品平均重量的降低,带来原材料的节约。
其他效益     1、油温低  在自然冷却下,油温温升小于6-8  2、注塑精度高  万倍调速比和0.3%的响应速度大大提高注塑精度  3、重复精度高  重复精度可达到±0.1mm,产品的合格率高4、压力控制精度高  压力波动量低于±0.2bar,成型质量好

网友A:
建议用比例溢流阀。

网友B:
这东西可不好改。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可不好改。挺麻烦的。

是海天厂家来改的.一台机子要4万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比例溢流阀。

你没有理解.这东西真的省电.因为我们单位有一台这样机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海天厂家来改的.一台机子要4万块钱.

请别人可得花大价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理解.这东西真的省电.因为我们单位有一台这样机械.

PQ阀就是比例流量和压力复合阀。
一般阀前压力与阀后压力仅有一个很小的压差,(1MPa以下)

网友(2013-08-08):
很多人改,理论上是有效果的,一台8A机要两W多

网友:
值得更改,
高度优化的伺服节能技术,效率更高,单位能耗更低

网友:
节能减排。

网友:
我见过一个工厂全是自己改,一个技术员搞定的。当然小费不少,不过比找厂家改划算很多

网友:
建议用比例系统

网友:
用大金的IPMP油电混合伺服系统吧,专门针对注塑机开发的,省电、提高效率,花几万块钱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