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用了还不到半年,就会发臭,周围还防锈油

楼主(2011-11-01):
   提问题前小弟先谢过各位大虾们了!!

  我有一个问题:加工工件的材料是SCM435,用加实多的HYSOL X 切削液,平时浓度在6-8,但用了还不到半年,就会发臭(注:周围还防锈油等),请问主要是什么么原因引起的,另外这个牌子的切削液成本很高。

  由于加工的工件精度要求较高,不知各位前辈们有没什么好的建议,比如用什么切削液来替代。

谢谢!

网友:
我们用海航牌的切削膏效果还行

网友:
是切削液的里面的成分
  我们公司用的是日本切削液
一年都没有问题。
中间也用过国产的
    2个月就有臭味啦

网友:
是什么原因啊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和你的加工环境有关系还有你的机床

网友:
两条途径
1、换其它切削液,进口的代理厂家多的是,可以咨询,另外有一种水基电解切削液,肯定不会臭,因为基本以水为主。
2、使用环境,是否有油进入切削液,或者其它杂质。有种对切削液过滤的装置,价格不菲,但过滤后的切削液确实效果还不错,很清,也可以减少发臭。

网友:
用线切割的冷却液效果会好点

网友(2011-12-18):
用煤油   洗衣粉水  肥皂水 什么的貌似也可以吧....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问题很普遍的哦。应该是包装器的毛病

网友(2013-05-20):
高温变质怎么办

网友:
切削液 时间长了都发臭吧 我们着都是一季度一换

网友(2013-07-16):
半年换一次槽液比较好,就算不臭,里面也有很多杂质了。

网友:
一个是过滤,一个应该加东西。比如说杀虫剂。

之所以有臭味,就是因为有细菌繁殖。

网友:
目前切屑液这块还是国外的几个品牌比较好比如,嘉实多,马斯特,福思,巴索,我们公司目前用的主要是马斯特和马斯特这2个牌子,一年下来切屑液的费用摊在零件上的单件,成本要一元钱左右,我们公司切削液是有专人管理的,每天那台设备需要填液或者清池都是按照计划表进行的,一般来说切屑液一年全部更换,半年抽出清理设备后在放入使用,每天都有专人对每一台设备的切屑液浓度和ph值进行检测,如果浓度低于规定值下限,就要加液补充,ph值如果低于下限值,就说明切屑液中细菌含量已经超标或者开始变质了,这时就要根据标准加杀菌剂来将控制了,由于相应的增加了切屑液浓度目前每年我们公司的切屑液损耗大概在600万左右,比以前提高了进100万元,但是刀具费用降低了近300万元,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值的的。

网友:
主要是缺少氧气的原因,可以给切削夜多通通风,比如说用电风扇或着氧气泵站吹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