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屑量只有55丝,速度有点快,开的卷屑槽卷不起丝啊

楼主(2011-11-01):
各位大侠  现在小弟遇到头疼的事  :切屑量只有55丝  速度有点快 开的卷屑槽  卷不起丝啊  应该怎么样开才行啊  槽子应该磨成什么样啊

网友:
一是卷屑槽开狠点,再深一点;要么把砂轮棱角修直一点,所谓倒棱一二十丝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和走刀速度、材料、转速、断屑槽都有关系。

一般情况下,55丝的吃刀量,断屑槽应该磨的较窄、较深,和切削刃离得较近。

网友A:
55丝的吃刀量,就算刀不开槽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丝的吃刀量,就算刀不开槽也可以啊

更多普车方面的知识,欢迎加入【中国车工协会】群--120631173

网友:
同意楼上   一定的刃倾角配合走刀    卷屑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