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换向阀的作用?附图

楼主(2011-11-01):
不太明白旁边换向阀的作用

楼主:
液控单向阀上边是油缸软管,不明白序号13换向阀的功能,求高手指点

楼主:
貌似问题没说明白,我知道换向阀13是9液控单向阀的控制口,希望高手能帮我讲下这个原理图

网友:
共同期待高手帮助。高手快来。

网友:
是不是停止动作时,回油快一些

网友:
卸荷控制阀 ,当需要卸荷是时打开液控单向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问题没说明白,我知道换向阀13是9液控单向阀的控制口,希望高手能帮我讲下这个原理图

支持6#说法,最好说明是用在哪里,执行怎样的动作,结合实际工况帮你解释下应该更准确。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今天刚知道油缸是平衡缸,工作时锁紧,调整时两腔卸荷,丝杆带动锁紧部件。这样就明白了,看来光闷头看原理图很不对,还是先熟悉工况啊。

网友:
这个具有卸荷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