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蜗杆加工难题,请教

楼主(2011-11-01):
  我用的是蜗杆加工机,内旋加工,刀具是刀具厂加工的很标准,但是加工双头蜗杆会产生过切现象,找了好久原因没找到,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下附图,第一张是想要加工的图;第二张是实际加工的样式

网友:
刀具没问题旋风铣头角度对吗,双头的哦

楼主:
是双头了,单头的就没有这种状况了,角度是理论的数值啊

网友A:
干涉。

内旋风螺旋角我们知道一般不超过12度为宜(即使这样也不保证一定没有干涉)。
所以我们认为内旋风只配用来做螺丝。想做蜗杆,还是得用外旋风。

资料下载:
http://www.monnier-zahner.cn/mz/m600_1.html

您的老板们当初把俺们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涉。

内旋风螺旋角我们知道一般不超过12度为宜(即使这样也不保证一定没有干涉)。

嗯,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是哪里干涉了?能再指教一下吗?我们用的是长谷川机械 蜗杆旋铣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涉。

内旋风螺旋角我们知道一般不超过12度为宜(即使这样也不保证一定没有干涉)。

咱是给人家打工的,人家买什么咱就得用什么啊!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是哪里干涉了?能再指教一下吗?我们用的是长谷川机械 蜗杆旋铣专机

请您的老板重新打我们的电话

WWW.MONNIER-ZAHNER.CN

楼主:
咱是做技术的 不可能一出现问题就直接推给别人啊 况且原因还没找到那啊

网友B:
可以用手盘一下旋风铣,看看铣刀与工件如何发生干涉,是不是铣刀旋转直径过小,或是角度有偏差。      螺旋角(导程角)tgB=(模数×头数)÷蜗杆节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手盘一下旋风铣,看看铣刀与工件如何发生干涉,是不是铣刀旋转直径过小,或是角度有偏差。      螺旋 ...

角度做了好多次调整,大一点小一点都试过了效果不明显,铣刀的旋转直径是刀盘固定的调不了,我们用的是内旋加工角度为12.438度怎么都调不好愁人啊!谢谢帮忙分析

网友:
蜗杆内旋风加工和外旋风加工通理:有干涉和齿形修正的问题,刀径和螺旋线升角的大小对加工的结果影响较大。
1.干涉问题可改变轴交角来解决:一般,轴交角≈(分度圆螺旋线升角+根圆螺旋线升
角)/2 即可解决。
2.齿形修正的问题,当精度要求高时必须进行。
图为某四头阿基米德蜗杆内旋风加工的结果(廓形)情况:A是未修正的刀齿形;C线
是轴交角=分度圆螺旋线升角,有干涉;B线是轴交角<分度圆螺旋线升角,干涉比较大;D线是轴交角≈(分度圆螺旋线升角+根圆螺旋线升角)/2,基本无干涉。

网友:
蜗杆内旋风蜗杆内旋风

网友:
不知为什么gif文件不清楚,特在上面再发doc文件,非常抱歉。

网友:
图像发送试验,图像发送试验。。

网友C:
      蜗杆内旋风加工的影响因素甚多,现以双头为例,可能与楼主的问题接近。
    图为某双头阿基米德蜗杆内旋风加工的结果(廓形)情况:A是未修正的刀齿形;B线是轴交角=分度圆螺旋线升角,有干涉;;C线是轴交角≈(分度圆螺旋线升角+根圆螺旋线升角)/2,基本无干涉。
    旋刀直径和轴交角的变化,均影响加工的结果(廓形),因此旋刀廓形要作不同修正。

网友C:
  蜗杆内旋风加工的精度问题往往被忽略,希望感兴趣者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杆内旋风加工的精度问题往往被忽略,希望感兴趣者讨论一下。

真是非常感谢你,一直再烦恼着,还是有强人啊!我这两天没来所以才看见。你发的东西我会认真的研究的,以后一起研讨下,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杆内旋风加工的影响因素甚多,现以双头为例,可能与楼主的问题接近。
    图为某双头阿基米德蜗杆 ...

能帮忙告诉我下,根圆螺旋线升角指的是什么吗?还有我们用的刀具基本和你画的图B是相同的,刀的头部是带圆角的,我想问下是带圆角好还是直角加工出来的形状好点?

网友C:
     根圆螺旋线升角是按照根圆计算的螺旋角。我的图是仿真结果,仿真时刀的头部是无圆角,加工时是带圆角好。希望你看看我给你发的消息。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听说可以调刀盘直径来解决!

网友E:
旋风切削加工我们也有,不过都是土法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风切削加工我们也有,不过都是土法设备。

你们加工过程不会产生齿底多切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听说可以调刀盘直径来解决!

  这个也知道点,刀盘直径越大产生干涉的机会就越小,可是不能改实际情况不允许这样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圆螺旋线升角是按照根圆计算的螺旋角。我的图是仿真结果,仿真时刀的头部是无圆角,加工时是带圆角好 ...

我是个新手,刚刚从事蜗杆的加工,请多指教一下吧!你说的根圆螺旋线升角tanγ=(模数×头数)/根圆直径(也就是齿底直径)对吧?你发的东西我已经很认真看了,刀具直径那也没太明白,我们刀具是这样的我理解你说的刀具直径应该是2.228这个寸法,不能改变啊!变了齿距也就变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个新手,刚刚从事蜗杆的加工,请多指教一下吧!你说的根圆螺旋线升角tanγ=(模数×头数)/根圆直径( ...

您做的是电脑仿真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发个这个仿真软件,非常感谢了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做的是电脑仿真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发个这个仿真软件,非常感谢了

等利用仿真解决了你的问题,我再整理好资料提供大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