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类零件的两端同轴度怎样测量?

楼主(2011-11-01):
套类零件的两端同轴度怎样测量?

楼主:
是22孔的0.05同轴度

网友A:
量小就三坐标抽检,量大精度高就做气动的全检,一点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小就三坐标抽检,量大精度高就做气动的全检,一点不难

我是在小民企,无此设备,可有其他简便的方法可用,谢谢

网友:
那就在车床上夹持其中一个孔做基准,用表打另外一端孔的跳动

网友(2011-12-17):
三坐标或做一个高精度的直棒

网友:
建议做个检具,检验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