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阀稳定性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1):
请教各位大师们,我们公司这个液压上用的安全阀(相当是溢流阀)在调定压力后,出现安全阀溢流的压力不稳定,现在主要问题就是 假定弹簧调定压力为60MPa,如果把系统压力打到65MPa或以上,让安全阀出现一次大的溢流(即钢球开启高度大)后 将系统泄压到零,然后再重新提高系统压力,这样压力还没到60MPa,在55MPa或更低就溢流了,但又经过几次微启后(开启高度不大),溢流压力又会慢慢恢复接近到调定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什么方法改进?(密封面是用同样大小的钢球敲一下压出来的圆弧面)

网友A:
感觉具体结构可能有些问题,油液顶开钢球后到上部的通道,是通过阀杆与孔壁之间的缝隙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阀杆就会轻微偏摆,对钢球的摩擦力可能就使钢球微偏,这样精度就不高了,猜想... 解决方法可以开槽,然后阀杆与孔的间隙小一些,另外图中与钢球配合的阀座切成的锥形,是否也对密封性有影响?我看书上是直角... 对液压元件的具体结构不是很了解,提一点看法

网友:
我认同楼上说的,再补充一点,不知道实际的压力是不是60MPa,如果是,这个在超高压了,弹簧和阀体的材料很重要

补充内容 (2012-3-16 09:32):
最近又看了一遍相关资料,做一下补充:溢流阀的溢流量有要求——在调定压力的 75%(60*0.75=45MPa)下,溢流量小于额定流量的 1% 是允许的,正常的,不知道楼主是否是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JB-T 10374-2002 液压溢流阀 ,楼主可以找一下这个标准看看相关规定

网友B:
你好!你这个和我们的手动泵的安全溢流阀结构一样。我们到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我们设定压力位35Mpa,说一下个人的体会,1:顶钢珠的那个球座面最好是一个圆弧面 2:弹簧应该是左旋,如果是右旋你在用螺钉给弹簧加力时,弹簧可能旋到螺纹里面去 3:你的螺纹不要攻的太深,通过加长螺钉无螺纹段的长度。

网友:
没遇到类似的情况,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  坐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和我们的手动泵的安全溢流阀结构一样。我们到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我们设定压力位35Mpa,说一下 ...

说的好,学习了,顶一个!呵呵
陈方亮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具体结构可能有些问题,油液顶开钢球后到上部的通道,是通过阀杆与孔壁之间的缝隙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阀 ...

油液顶开钢球后是通过阀杆与孔的间隙流出去的,阀杆与孔的配合间隙为0.5mm,这个值不知道合不合理?最下面的孔 孔径为1.8mm,钢球3mm,锥角120°这个锥角有没有什么标准啊?能够找到理论依据吗?安全阀的调定压力为60Mpa,

网友:
弱弱问下,钢球与金属斜面能完全密封吗,怎样加工。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感觉主要问题在钢球受力不均导致偏斜产生压力卸荷不稳的,螺纹建议采用细扣螺纹,螺距和螺纹高可以参考相关高压原件设计手册

楼主:
能够密封,锥面是120°的  是由钻孔留下的,密封不是靠这个,而是靠用同样大小的钢球压出一个圆弧形的压痕来密封的,不需要其它的加工

网友:
那个导向杆是不是可以开个螺旋槽?这样可以改变导向杆的径向压力不均匀!!!

网友:
安全阀是超压溢流的,这时系统压力是安全阀的开启压力,怎么会到0呢?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和我们的手动泵的安全溢流阀结构一样。我们到没有遇到你这种情况,我们设定压力位35Mpa,说一下 ...

分析的还是很好的   个人认为不错

网友:
安全阀就是短接作用,不知你是否想要系统稳压?

网友:
阀座密封面只是用“同直径钢球压一下”,这点不妥
压住钢球的杆子的导向是个问题

楼主:
我今天去试验了一下,我每次把系统压力打到超过调定压力1~4MPa范围内,不让钢球开启过大,安全阀溢流稳定后的压力值偏差在调定压力值的正负3MPa内,我觉得这弹簧还算稳定(至少弹簧在没有过大冲击力的情况下稳定),如果把系统压力打到超过调定压力值很多,溢流压力就会出现很大波动,开启越大波动幅度就越大,但当你反复让它微启后,溢流压力又会慢慢升高接近至调定压力值

网友:
结构设计是肯定不合理的!

楼主:
主要是哪里不妥?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哪里不妥?请指教

好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处理的。是不是别的零件有问题呢?

网友:
真不錯又學習到一樣不錯的 東西阿

网友:
我感觉这个问题一个和你的阀体本身结构有关,另外就是卡阻

网友C:
建议:
1.阀口建议采用锥形结构
2.溢流采用逐渐比例开启节流方式
3.调节压力弹簧可采用螺距小调节方式

楼主(2011-12-01):
引用 网友C:
建议:
1.阀口建议采用锥形结构
2.溢流采用逐渐比例开启节流方式

请问你说的第2条中逐渐比例开启节流方式是不是通径孔前做些阶梯孔 节流 相当阻尼作用
第3条是不是 将螺纹孔的螺纹螺距减少?

楼主:
改用锥阀后 问题大有改善,但阀的回中性还存在问题,请教怎样改善锥阀的回中性能?(阀回到与密封带最佳结合位置的性能)

网友:
不知道溢流流量多大,孔径多大

网友:
弹簧应该是左旋,如果是右旋你在用螺钉给弹簧加力时,弹簧可能旋到螺纹里面去   学习了

网友:
新手!暂无遇到此问题,学习下,等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去试验了一下,我每次把系统压力打到超过调定压力1~4MPa范围内,不让钢球开启过大,安全阀溢流稳定后 ...

个人拙见:从你图结构来看就感觉不是很合理,压钢珠的导向杆似乎有点长,而且你又是用导向杆和腔壁之间0.5mm间隙泄油,输入超过调定压力很高的压力话,由于钢珠在打开时不是整个悬浮开启(钢珠某一边开口大,另一边开口小),再加上压力油本来就是见缝就钻,极可能就会导致导向杆偏向一边;阀关闭后导向杆与钢珠的接触点就不再是导向杆的中心点,下次通压,必然会导致低于调定压力的压力油将阀打开;你多次微调的实际结果就是在调导向杆和钢珠的接触点,调正了,自然就回到了原来的状况;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像这种压力开启的阀芯,不论是锥阀芯,还是球阀芯,一般都做得很短的,防止偏载后无法回位~~~

网友:
我弄的没有那么高的压力,就直接调到最高压力。不让安全阀溢流,一直就是怎么干的。

网友:
我们之前一个产品也是采用钢球密封后来产品改进改成锥形结构附图 参考一下

网友:
从你所提供的图纸来看 ,这个阀是直动式溢流阀,它主要是靠作用于阀芯有效面积上的液压力直接于弹簧力平衡来工作。因此,它的定压精度主要受调压弹簧的刚度和压缩量影响。被控压力越高,弹簧的刚度就越大;至于弹簧压缩量,是由溢流量的变化决定。当你所调压力越高,流量越大时,定压精度就越差。所以,对于你所说60Mpa、65Mpa这种高压、大流量,对调压性能要求高的情况下,不适合用这种 直动式溢流阀。可选用先导式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