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如何在非圆柱面上螺旋扫描

楼主(2011-11-01):
刚学proe  今天刚学了螺旋扫描  但都是在圆柱面上螺旋扫描  也就是其轴是直线的  本人突发奇想   想在非圆柱面上螺旋扫描 也就是沿曲线为轴做螺旋扫描   可能没说清   举个例子吧  我现在方向盘会画  但想在方向盘的圆环上画滚花      求解  非常感谢   最好详细点  本人初学  推荐个视频链接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小弟不才,做了一个,不是很完美,不能弯到360°,中间要留空隙才可以了!方法是普通的螺旋扫描,然后扭曲。
学了很久PROE,不太好用,现在proe和sw一起用!

网友B:
这个不难啊,先把那条螺旋曲线给画出来,然后扫描即可,螺旋曲线采用截面角度函数控制的形式可以做出

楼主:
经过上面两位的提醒  突然想到可以在水平面上画草绘直线  再投影到曲面上  然后再扫描  最后再阵列一下  我先自己试下上面两位的和自己的想法   谢谢啊!!!

网友C:
用圆度仪测量就可以。日本东京精密的带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才,做了一个,不是很完美,不能弯到360°,中间要留空隙才可以了!方法是普通的螺旋扫描,然后扭曲。 ...

学了下   确实可以  但如你所说的  不能弯到360·   我回去再研究研究扭曲这个命令   感觉有时候很实用   总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啊,先把那条螺旋曲线给画出来,然后扫描即可,螺旋曲线采用截面角度函数控制的形式可以做出

请问螺旋曲线采用截面角度函数控制的形式怎么做?  能详细点不?  初学者不太懂。。。。感觉用这种方法挺实用的   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圆度仪测量就可以。日本东京精密的带电脑的

什么跟什么啊  听不懂。。。我说的是用proe 画图  和圆度仪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是这样的吧,我上传PRT文件

用可变截面扫描,用关系式来形成曲面,曲面和圆弧面的交线就是那条螺旋曲线了,用螺旋曲线作为轨迹线扫描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我的proe还没装好啊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吧,我上传PRT文件

用可变截面扫描,用关系式来形成曲面,曲面和圆弧面的交线就是那条螺旋曲线了 ...

看了老半天   查资料查了半天    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可变截面扫描,用关系式来形成曲面”   悲剧   怎么导入关系式  怎么查看你写的关系式都不知道。。。“PRT0002中的尺寸由关系SD5=360*10*TRAJPAR驱动。”。。。。。反正什么都不懂    好多最基本的命令都不会  一下子学那么难的东西  额。。。还真不会。。。有点大跃进的感觉。。。我竟然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深入到了proe曲面设计。。。已经会用两种方法做这图形了。。。你那种方法先放一放。。。。等基础扎实了再来试试。。。。最后谢谢你提供的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
还从来没用过扭曲,回去试试!

楼主:
哈哈  终于知道怎么用关系式画了   哈哈   谢谢各位啊!!

网友:
用关系式搞过,扭曲没搞过

网友:
楼主还是从基础开始吧~~~~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教,有什么问题我还要发贴子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