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叉式工作台,请教

楼主(2011-11-01):
如图示两个剪叉式工作台顶升一个台面,请教平台如何实现同步的。有人搞过吗?

网友:
搞过,首选刚性连接,不能刚性连接就用同步阀,同步效果一般,但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
台面同步的充要条件应该是液压缸同步

楼主:
谢谢解答,不能刚性连接。同步阀连接需要几组

网友:
同步阀只要用一个就可以了,分流给两个油缸

网友:
用同步伐啊 同步阀只要用一个就可以了,分流给两个油缸

楼主:
谢谢,这个叉子共4个油缸,

网友:
说一下你的要求,我就知道怎么控制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1OTUwNjgw.html 其实现在同步控制已经成熟,很简单的了 13867313836@139.com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