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加工该从哪里下手?

楼主(2011-11-01):
毛坯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零件图
我想知道加工主要会用到的铣床,车床这些。还有就是会用的查资料的书籍。
这门课程还没有学习,因为找到了工作毕业设计必须做了才能离开。我的是机械加工方面,老师说我这个情况特殊,但是最少要设计出工序卡片或者工序卡片做出来。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加工的车床和怎么进刀和时间,查书的话应该选择那些书籍?

网友A:
你这个要做车床双定位夹具,镗孔。再铣床,四片锯片加工。擦床把键槽擦出来。

网友B:
求教,此类光洁度1.6的孔,各位一般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线切割怎样

网友C:
我们公司最近做的就是这类产品 要具体的加工工艺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D:
铣床加工+钻加工,或用线切割做三次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做车床双定位夹具,镗孔。再铣床,四片锯片加工。擦床把键槽擦出来。

老师把夹具论文这些都给我了,只差工艺卡。痛苦呀,
叫我自己设计出来。哎。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最近做的就是这类产品 要具体的加工工艺可以和我联系……

你好,就是你有我这个零件的工艺过程卡片?网上找都找不到呢,痛苦死了。
能不能给我一份呢?我的QQ3653068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铣床加工+钻加工,或用线切割做三次割出来

线切割?这个我看了课本上。没有。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这个我看了课本上。没有。也不懂。

如果你不怕麻烦就做两次铣,第一次铣俯视,第二次铣拨叉,先要划线的,再来钻孔,我建议最好线切割

网友(2011-12-23):
1.车一带台阶圆柱。2.铣72和44。3钳:钻穿丝孔。4:线切割:割键槽孔(留余量0.15)及外形。4钳:钻铰两个小孔及键槽孔。图中却尺寸。

网友:
果你不怕麻烦就做两次铣,第一次铣俯视,第二次铣拨叉,先要划线的,再来钻孔,我建议最好线切割  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是你有我这个零件的工艺过程卡片?网上找都找不到呢,痛苦死了。
能不能给我一份呢?我的QQ3653 ...

网友:
你的第一个图,没有说明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的毛胚件,是铸造,还是用板料加工,是批量还是单件生产,如果是单件,不用做夹具,在铣床上用平口钳装夹就可以了,在到线切割割一下孔和键槽就ok,批量的做个夹具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此类光洁度1.6的孔,各位一般是如何处理的?

钻床加工后铰刀铰孔就可以。快丝线切割表面光洁度达不到

网友:
线切割外形,划线,镗孔

网友(2012-02-08):
钻床加工后铰刀铰孔就可以。快丝线切割表面光洁度达不到